WINCE 6下建立系统调试的方法

楼主:
准备开始升级系统到wince 6 安装了VS2005和PB。想首先根据DEVICEEMULATOR的bsp建立一个仿真的NK.bin,在PC上调试一下 学习一下eboot NK
的启动流程。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不会在VS2005中设置断点。生成的nk.bin可以启动了 debug版本的也可以在VS2005中看到启动中的log

但是我怎么设置一个断点呢?比如在oallib的init.c中设置一个断点 VS2005中都找不到BSP的文件

网友:
请到我的博客,找KITl相关文章

我在2440 wince6.0 上使用效果很好。

网友:
对,要实现KITL先

网友A:
set IMGNODEBUGGER=
重新makeimg
然后在source中下断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set IMGNODEBUGGER=
重新makeimg
然后在source中下断点。

啊?这样不好吧。,?每次都少烧写,郁闷的啊

网友:
我也准备把2440从wince 5升级到6 想首先通过那个自带的DEVICEEMULATOR bsp分析一下wince 6

现在生成的bin可以在模拟器中启动 vs2005也有debug信息 但是不会设置断点 比如说 我想调试eboot

能否通过这个模拟器装入eboot.bin或是eboot.nb0 然后启动?

应该怎么设置?我的target->connectivity optionszong中download settings中不能修改os image name

这个是怎么回事?

网友B:
google中发现有人说pb 5和wince 6冲突 是不是两个版本不能安装在一个系统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google中发现有人说pb 5和wince 6冲突 是不是两个版本不能安装在一个系统上?

没有问题。

先装PB5 否则PB5后来装不上。

KITL 只能用于OAL之后的。eboot只能点灯调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et IMGNODEBUGGER=
重新makeimg
然后在source中下断点。

啊?这样不好吧。,?每次都少烧写,郁闷的啊

写个批处理文件负责烧写,然后从nand启动,kitl设成active,让pb只管调试。
另外你也可以写个小程序去load kd.dll,并写入注册表(SYSTEM\\Debugger\\Library),这样再重启动一次就可以让kitl跟着起来了。

网友:
kitl只是wince内核提供的一种调试工具。eboot在wince内核起来之前,所以ktil不可用,要单步调试必须让调试器宿主比eboot更早起来才行,一般来说都是借助ARM内部的ICE硬件单元使用jtag/bdm去调试。

网友:
那是不是oallib中的代码不能通过VS2005来调试了?

哪些代码可以在VS2005中设置断点?驱动中的可以吗?

我怎么在vs2005中看不到bsp中的源代码文件?

网友:
问题解决了 原来是因为bsp目录中包含了一个中文名的folder vs2005竟然不能显示这个bsp中的信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