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dows ce下wifi连接上无线ap后,如何获取它的ip地址

楼主:
    TCHAR *szWiFiCard = NULL;

网友:
可以尝试读取注册表数据,自动分配以后,注册表里面应该可以找到该信息

网友:
DWORD GetAdaptersInfo(
  PIP_ADAPTER_INFO pAdapterInfo,
  PULONG pOutBufLen
);

typedef struct _IP_ADAPTER_INFO {
  struct _IP_ADAPTER_INFO* Next;
  DWORD ComboIndex;
  Char AdapterName[MAX_ADAPTER_NAME_LENGTH + 4];
  char Description[MAX_ADAPTER_DESCRIPTION_LENGTH + 4];
  UINT AddressLength;
  BYTE Address[MAX_ADAPTER_ADDRESS_LENGTH];
  DWORD Index;
  UINT Type;
  UINT DhcpEnabled;
  PIP_ADDR_STRING CurrentIpAddress;
  IP_ADDR_STRING IpAddressList;
  IP_ADDR_STRING GatewayList;
  IP_ADDR_STRING DhcpServer;
  BOOL HaveWins;
  IP_ADDR_STRING PrimaryWinsServer;
  IP_ADDR_STRING SecondaryWinsServer;
  time_t LeaseObtained;
  time_t LeaseExpires;
} IP_ADAPTER_INFO, *PIP_ADAPTER_INFO;

IP_ADDR_STRING IpAddressList就是当前设备的IP

网友:
根据1楼和2楼的提示,做了一下尝试:
我发现在Iphlpapi.h中有很多关于网卡信息的函数和ARP发包的函数,1楼和2楼多谢了
在调用DWORD GetAdaptersInfo(  PIP_ADAPTER_INFO pAdapterInfo, PULONG pOutBufLen );时我们会加入Iphlpapi.h和库文件Iphlpapi.lib;但是我加入了这两个文件后,编译的时候会报错,好像是和wzcsapi.lib冲突了,具体错误如下:
BUILD: [01:0000000076:ERRORE] iphlpapi.lib(iphlpapi.obj) : error LNK2005: DllEntry already defined in wzcsapi.lib(wzcsapi.obj)
这两个库之间存在重叠部分。如果你去掉iphlpapi.lib,那么GetAdaptersInfo函数就无法识别,如果你去掉wzcsapi.lib,则关于wzc自动配置的部分函数就无法识别。请问一下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