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GPRS 拨号上网实现不了

楼主:
我参照别人成功的文档配置,但是不能连接,不知道怎么回事,说端口被占用了。
我和下面文档不同的是我的使用了硬件流控制,请做过的说说 。GPRS 拨号上网实现要什么条件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866110——很多人说参照这个可以成功的。

网友:
弄了好多次都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A:
这个应该还是和你本身配置有关,一般这个拨号都是不带流控的,如果你取消流控是否能登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还是和你本身配置有关,一般这个拨号都是不带流控的,如果你取消流控是否能登陆?

我取消了也不行。

网友:
我们使用AT命令式可以上网的。

晕,这玩意很复杂,不知道从何找原因。

网友B:
拨号前肯定要确保打开模块。然后就是拨号的各项属性的配置。

我们碰到的无法拨号的问题,基本都是拨号属性的设置造成的。你把你们做的设置来个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拨号前肯定要确保打开模块。然后就是拨号的各项属性的配置。

我们碰到的无法拨号的问题,基本都是拨号属性的设置造成的。

楼上说的很正确,应该先打开模块。
端口以及波特率也要设置正确。

网友:
还有移动梦网cmnet 用户名密码都设置成guest

网友C:
是不是其他应用已经使用了该端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其他应用已经使用了该端口...

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拨号前肯定要确保打开模块。然后就是拨号的各项属性的配置。

我们碰到的无法拨号的问题,基本都是拨号属性的设置造成的。你把你们做的设置来个截图。

注册表

;;;;;;;;;;;;;;;;;;;;;;;;;;;;;;;;;;;;;;;;;;;;;;;;;;;;;;;;;;;;;;;;;;;;;;;;;;;;
; UART0 (physical COM1 connector P1) (Serial)
;;;;;;;;;;;;;;;;;;;;;;;;;;;;;;;;;;;;;;;;;;;;;;;;;;;;;;;;;;;;;;;;;;;;;;;;;;;;
IF BSP_NOSERIAL !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UART0]
   "DeviceArrayIndex"=dword:0
   "Irq"=dword:13
   "IoBase"=dword:50000000
   "IoLen"=dword:2C
   "Prefix"="COM"
   "Dll"="SER2440.Dll"
   "Order"=dword:0
   "Index"=dword:1
   "Priority"=dword:0
   "Port"="COM1:"
   "DeviceType"=dword:0
   "FriendlyName"="Serial Cable on COM1:"
   "Tsp"="Unimodem.dll"
   "DevConfig"=hex: 10,00, 00,00, 05,00,00,00, 10,01,00,00, 00,4B,00,00, 00,00, 08, 00, 00, 00,00,00,00
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ER2440\Unimodem]
  "Tsp"="Unimodem.dll"
  "DeviceType"=dword:0
  "FriendlyName"="SER2440 UNIMODEM"
  "DevConfig"=hex: 10,00, 00,00, 05,00,00,00, 10,01,00,00, 00,4B,00,00, 00,00, 08, 00, 00, 00,00,00,00

——使用com1

网友:
最后不设置用户名,密码等,直接连接。

网友:
1,用驱动调试助手或其他手段确定你的串口驱动首先被加载了。
2,用个串口测试软件是否能打开串口,确保你的串口没被占用。
3,unimode放的路径可能有问题,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UART0\Unimodem]
4,common.reg里的 unimodem的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D:
可能是你的GSM/GPRS没有上电,也就是没有打开。

网友:
根据对比,除了“住宅”一项我们的设置是“单位”,波特率我们的是“115200”,其他无差别。

还是看调试信息,串口被打开(Open)时打印出来,以此判断是否被正确调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你的GSM/GPRS没有上电,也就是没有打开。

晕,真的是有个引脚没有控制,没有打开的。

网友B:
一般这种情况,会在串口的Open函数里控制该引脚,以提供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这种情况,会在串口的Open函数里控制该引脚,以提供供电。

可是还是不行,不知道什么原因,难道真的要硬件流控制引脚断开才行的吗?
我的硬件连接了CTS RTS的,现在我使用无硬件流控制会有问题吗?

现在的现象就是一连接,很快出现连接上了,然后就提示和远程计算机断开了。

网友:
网上说不能使用硬件流连接,他们是三线的,而我以前为了用AT命令上网就使用了CTS 和RTS,现在该怎么办。

上面验证之后,下面就立即断开了。

网友E:
http://www.armce.cn/bbs/thread-59-1-1.html
——这个帖子不错,这个论坛挺好的,大家有空看看。
哎,现在已经连接了。希望不要几分钟后掉线。上帝保佑啊,搞了半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www.armce.cn/bbs/thread-59-1-1.html
——这个帖子不错,这个论坛挺好的,大家有空看看。
哎,现在已经连接了。希望不要几分钟后掉线。上帝保佑啊,搞了半天了。

搞定! 虽然我的有CTS和RTS,但是我选择无硬件流控制,照样能够正常上网。还算走运,一天完工.
上次之所以会断开,是我犯了个低级错误,把 *99***1#写成*9***1#少了个9 很雷人的错误!

贴出图片,哈哈

网友E:
——刚才,刚好20分钟掉了一次线。我想这个应该是正常行为。注意一定要选无硬件流控制,否则不能连接。

网友:
关注,还没有整到这个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才,刚好20分钟掉了一次线。我想这个应该是正常行为。注意一定要选无硬件流控制,否则不能连接。

我的GPRS模块就选择了硬件流控制, 而且也不会掉.

网友:
我使用硬件流控制根本连接不上。咋会这样呢?每个人的模块不同?

网友:
请问 gooogleman, 你的拨号成功率有多少?
我使用ZTE MG3030的模块,WINCE5.0, 没有使用流控。总是会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失败率。 都是差最后一步,停在‘通过验证的用户’,然后就过不去了。
有谁遇到类似问题的,请赐教。

网友:
清问 Drawncat_cat,你现在用MG3030的模块拨号上网怎么样啦!我现在也用到该模块,总是显示端口占用!

网友:
我用MG3030的模块现在拨号能够连接上,但是上不了网,请各位大侠指点!注:在Ce 5下,2440的平台,电话能够打通,但是拨号上网能连接上,但是就是打不开网页!

网友:
我就照着上面提示做的。不能打开网页可能是信号不好吧。

网友:
The Windows Embedded CE implementation of Unimodem supports hardware flow control modems only. Unimodem traces the carrier detect (CD) signal to determine if a connection exists. For software flow control modems, Unimodem is unable to detect a line drop, so the connection must be detected and dropped by an upper-layer application, such as the Point-to-Point Protocol (PPP).

网友:
我使用的ZTE MG3030的拨号上网已经能够上网了,而且非常稳定!

网友:
有没有能在3G下面拨号成功的,出现上面端口被使用的原因是设备根本没有初始化成功,当然我这个是usb的设备,所有根本还是要解决设备初始化的问。

网友:
我现在也拨号拨上去了,但是每隔20分钟就掉线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googleman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呢?还有别人碰到过这个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