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下的嵌入式开发问题

楼主:
求高手支招!
我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

因为我用了一年多的UBUNTU了。现在买了一个0K2440的板子,里面的所有教程都是针对ADS开发环境的,我又一点都不想不换回WIN操作系统,于是一大批问题就出现了:
1.那么,我在ubuntu下应该怎么搭建一个开发环境呢。
2.我怎么将编好的程序下载到我的ARM上呢
3.又该怎么来调试呢?

憋了半天,想到了这里高手云集。
希望高手们能给我一点帮助。
在下感激不尽

先谢谢了

网友A:
最好找个跟你板子完全对应的linux环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找个跟你板子完全对应的linux环境,
但是。linux下有ADS吗?。。有肯定都要收费的。。
晕死了都要

网友B:
ADS那个是把ARM当单片机用那个教材吧?

我原来是xp+虚拟机ubuntu,XP只是用来运行那个串口工具而已。编译什么的都是在ubuntu

ubuntu的串口工具应该也可以用;所以纯linux肯定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1 楼 yangb_soso 的回复:最好找个跟你板子完全对应的linux环境,但是。linux下有ADS吗?。。有肯定都要收费的。。
晕死了都要

不是ads,而是gnu toolchain

网友:
2440板子上没有linux?有linux的话完全可以用Ubuntu。ads一般写没有系统的程序吧,像给单片机写程序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1 楼 yangb_soso 的回复:最好找个跟你板子完全对应的linux环境,但是。linux下有ADS吗?。。有肯定都要收费的。。
晕死了都要

不是ads,而是gnu toolchain
恩。我下载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不知道怎么把程序下载到我的板子上,不知道怎么在板子上调试程序。。求高手支招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S那个是把ARM当单片机用那个教材吧?

我原来是xp+虚拟机ubuntu,XP只是用来运行那个串口工具而已。编译什么的都是在ubuntu

ubuntu的串口工具应该也可以用;所以纯linux肯定可以
很郁闷的是,那个串口工具的驱动的找不到。。请问咋弄阿

网友D:
楼主应该搭建的是在linux下的开发环境,首先呢要有交叉编译环境arm-gcc-linux,然后呢是传输工具向tftp这样的,还有呢是向gdb这样的调试工具。你到ubuntu中文论坛上搜下有具体的步骤。祝你好运了。

网友:
去你买板子,的那个厂商里的论坛里问问,也许还行。

网友E:
呵呵 你买的板子应该带了bootloader吧...支持不支持串口下载或者tftp什么的看看 ubuntu下都有这样的工具的  串口用minicom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应该搭建的是在linux下的开发环境,首先呢要有交叉编译环境arm-gcc-linux,然后呢是传输工具向tftp这样的,还有呢是向gdb这样的调试工具。你到ubuntu中文论坛上搜下有具体的步骤。祝你好运了。
灰常感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 你买的板子应该带了bootloader吧...支持不支持串口下载或者tftp什么的看看 ubuntu下都有这样的工具的  串口用minicom
灰常感谢你,我明白了 再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