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点对多点通信问题

楼主:
我想用上位机和下面多台设备进行通信,用的是485信号

现在是能通信上两台,再接一台就不行了,通信用的是地址匹配通信,发送相应地址才能通信上。

用的是MAX485芯片,上下拉电阻式10K的。

不知各位大侠有啥子办法,敬请指教!

网友:
能通信上两台,再接一台就不行了?

是说能通讯上两台设备,再加一台设备就不行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说明组网基本可以(485组网协议楼主也得关注下),
但设备端的阻抗匹配没有进行设计或没处理好,所以导致楼主这种情况。

网友:
RS485的驱动能力比RS232要强,一个RS485驱动器最多可以驱动32个接收器,实现点对多的通信模式,即一个主设备,其余的为从设备。

考虑到信号完整性问题,RS485需要在传输总线两端端接匹配电阻,
终接匹配电阻的方法一般有三种,但一种是直接在传输总线的两端差分线之间端接匹配电阻,其阻值选100-120欧姆。

网友:
接匹配电阻,我接了120欧姆

但现在用的是测试的短距离测试,所以看不出效果,

还有另外两种方法是什么呢?
请不吝赐教!

网友:
可能我说的不是很清楚,我是电脑和下面多台设备,通过485通信,

单台和两台通信都很正常,我也看了下资料MAX485的驱动能里也没问题

网友:
看样子知道的人不多

网友:
我用电脑,通过232转485与下面的485通信设备进行通信,

电脑软件每隔一秒发送一帧命令,(485总线在任意时刻,只能有一个发送者,可以有多个接受者)
现在是接受者两台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三台就出现问题,接上第三台后所有的都通信不上,任意两台都是可以通信的。是不是上下拉电阻过多?

我每套设备都是10K的上下拉电阻,(减小了上下拉电阻也试了还是一样的效果)

不知道有没有485通信高手,请赐教下!

网友:
发帖,赚分

网友:
扼,据说如果总线上同时有发数据的话可能会有问题,而且485总线不能是星型的,最好是平行方式的。

网友:
不是每个从站都要接 匹配电阻120欧姆,而是最远的那一个从站才接。

网友:
你用的转换器有问题,最好选一个有源的转换器

网友A:
我们搞的 485 MODBUS协议,32台都没有问题,你这咋3台就不行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搞的 485 MODBUS协议,32台都没有问题,你这咋3台就不行了呢

请问您的moudbus协议通信是串行的吗?就是有规律的一帧数据一帧数据的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