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PMP Wince6.0 VS2005 编过了, interface.plg死活加载不上

楼主:
相关的只做过一个改动

player下main.c下只改了一个宏定义

// don't want to use common.dll, but don't want to collide with DLL import function either
#define tcscpy_s _tcscpy_s

改成了
#define tcscpy_s _mtcscpy_s

原因是_tcscpy_s 在我的SDK中string.h中已经有定义了

结果就是
                        Module = Load(T("interface.plg")); 执行后Module为空,

很郁闷的说, 那位DX帮忙看看, 万分感谢
另外, TCPMP在Wince6.0下能正确运行吧, 我看到了interface下openfile_win32.c下有些在ce6.0下不执行的语句

网友:
试试直接注释掉,不要修改

网友:
还是不行呀
main.c
1>.\main.c(50) : warning C4028: formal parameter 2 different from declaration
1>.\main.c(50) : warning C4211: nonstandard extension used : redefined extern to static
1>.\main.c(50) : error C2491: 'tcscpy_s' : definition of dllimport function not allowed

网友:
做个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