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CP client端IP覆盖的问题

楼主(2010-06-22):
DHCP client端IP覆盖的问题
操作系统为VxWorks系统,目前情况为:dhcp client 自动获得IP地址会把原来固定设置的ip地址覆盖!
我现在想实现:原来的ip地址不改变,又能通过dhcp client自动获得ip作为同一网卡的第二ip,应该怎样来设置?
操作系统
问题
ip地址

网友A:
是不是说,VxWorks的关于DHCP协议栈部分是不支持这种不覆盖原有固定IP的模式,设置。只能根据DHCP协议重写DHCP client端程序,只需得到server端分配的IP,而将该IP作为第二IP地址添加进去,不重启网络端口。

网友:
设置pLeaseData->leaseType = DHCP_MANUL;
pLeaseData->autoconfig = FALSE;
这样就能从server端获得动态IP,同时也保留了原有静态绑定的ip。
但现在又有新问题了,
我设置pLeaseData->waitFlag = FALSE;不能实现异步,在shell下一定要等到dhcpbind获得server分配的ip后才能向下。

网友B:
现在有个疑问就是,client端如何判断是否和server网络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