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OLED的问题,请懂的朋友指导一下

楼主(2010-06-23):
请教一个OLED的问题,请懂的朋友指导一下
最近在做S6E63D6为驱动芯片的OLED屏驱动,用SPI控制屏幕,那LCD控制器还有用吗,因为以前的驱动是控制LCD的,我想在那个基础上改,是不是LCD控制器的作用完全被SPI控制器取代了?还有怎么启动RGB模式,感觉思维比较混乱,希望有高手帮忙下
控制器
朋友

网友A:
SPI是用来对屏做初始化的,一般是送一些时序、相位控制等参数给屏上集成的驱动芯片或者TCON芯片,初始化后SPI就没用了。LCD控制器是显示时输出RGB数据、同步信号。

网友B:
看oled 手册, 一般都有说明,
我的头像就是oled 的屏幕,
跟lcd 没有太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