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设置入口有什么作用?

楼主:
大家好:
  在单片机中设置入口有什么作用?详细一些的,谢谢!例如如下的代码都有什么作用
;****************************设置入口*****************************
ORG 000H
LJMP START

ORG 003H;int0入口
LJMP ext0;

ORG 00BH;time0入口
LJMP TIME_0

ORG 0013H;int1入口
Ljmp ext_1;

ORG 001BH;time1入口
RETI

ORG 0023H;UART串行入口
RETI

ORG 0002bH;time2入口
RETI

具体的含义是什么,谢谢!

网友:
...............这是所谓的中断向量了...........
如果相应的中断被允许,MCS-51CPU会自动跳转向上述地址(被中断的地址被保存到栈)

网友:
...............这是所谓的中断向量了...........
如果相应的中断被允许,产生中断时,MCS-51CPU会自动跳转向上述地址(被中断的地址被保存到栈)

网友:
怎么理解相应的中断被允许,是说
比如1.中断int0,有中断请求的话,就会自动的跳到ext0
    2.中断int1,如果有中断的话,自动的跳到ext_1?
对吗?

网友:
那么有int0中断请求的话,不需要别的什么语句,就可以自动地转到ext0吗?

网友:
如果你的中断都配置好,也使能了的话,在中断产生时会自动跳到指定的地方。

网友:
那我的中断怎么样配置呢?是不是clr p3.2,并且 setb ea,就能在中断产生时自动跳到指定的地方?要是没有中断使能 setb ea,可不可以?谢谢!

网友:
中断是由外部事件触发的.....你可以在电路上设置一个传感器,或一个按钮,虽然你的CLR P3.2也能产生类似的效果,但并不鼓励你这样做....
SETB EA
SETB EX0
这样的两条是必须的...

网友:
比如我的EXT0是这样的
ext0:;
push acc
push psw
;push temp1
setb ea
setb ex0
mov a,p0;读p0 口
anl a,#00001111b;屏蔽高4位

我这样加可以吗?

网友:
setb ea
setb ex0
是加在要跳转的ext0:的哪里,是在ext0:里面加还是在ext0:的外部加?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