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这样快速开机出了问题】

楼主:
小弟初学WinCE,手上有块飞凌的开发板(2440+128SDRAM+128NAND),想做快速开机,从nand flash启动。
刚开始想用Multi-xip,可这板子没有用eboot启动CE,就在网上找了个其他方法。
思路是:
(1)裁减一个能启动的尽可能小的NK.bin(ROM-only File System);
(2)先下载一个完整的NK.bin(RAM and ROM File System);
(3)在挂载的NAND FLASH上建立\windows目录,手动拷贝所有的应用和DLL到此目录中;
(4)修改Platform.reg,把NANDFLASH作为根目录挂载;
(5)下载裁减的小内核的NK.bin

通过修改ce.bib,初步裁减了一个能正常启动的小内核NK.bin(7MB),本来裁减了一个4MB的NK,但是进入CE桌面后,资源管理器启动不了,就先多编译了点进NK。启动时间有改善,从最初的26s缩短到了8s左右。

系统跑起来后,查看了\windows目录,文件与完整NK对比一个没少,但是出现了很多问题:
(1)点击CMD.exe,错误提示为:内存不足或打开的控制台窗口太多,请关闭一些控制台应用程序后重试。
刚启动,内存还有90多MB,怎么会内存不足?
(2)系统没有了文件的删除功能,一直点击触摸屏,无法弹出右键菜单
(3)控制面板中少了蓝牙,存储管理器,网络等组件。
查看了\windows目录,DLL及应用都在啊,怎么会缺少呢?
(4)输入法无影无踪了
(5)无法与PC同步

现在的疑惑是,\windows目录中的文件与完整NK对比一个没少,可为什么功能与完整NK对比却不正常?是不是什么配置文件出错了?

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啊!!!

网友:
快速启动不是这样做的吧  好像是用ptoc的
http://blog.chinaunix.net/u1/38994/showart_303466.html

网友:
问题解决
\Windows中缺少文件,PC同步后\Windows中很多文件看不到,对照开发板,把缺少的文件拷贝即可。

裁减了个3M的NK,但是启动时间却增加到了16s左右,问题出在了驱动加载上,不知道该如何把驱动加载放到桌面启动后。开始google

网友:
只有一些启动时不需要的驱动才能放在后面做.
你可以做一个开机运行的程序,用ActivateDeviceEx把驱动手动加载.
当然注册表中的相应项要从builtin中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