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录音数据全部为0或者为噪音

楼主(2009-09-11):
wince 录音数据全部为0或者为噪音
在WinCE下实现录音功能,采用waveInOpen、waveInPrepareHeader、waveInAddBuffer等系列函数实现,在windows xp下能够正常录音,且能够播放。
但是,在WinCE下采用同样的程序,在不同设备上产生两种奇怪的现象:
第一:录到的声音全部为噪音,没有任何有效数据。(数据不为零)
第二:录音数据全部为0.
还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注:下载了 eeworld 下载频道 中 “wince录音简单例子”,效果是一样的,同样是数据全部为0,以及全部为噪音。
wince
程序
录音
频道
数据
WindowCE

网友A:
你的驱动有没整好?

网友B:
是不是你的硬件平台支持的格式不对啊,比如不支持16位采样之类的。
//open waveform audio for input
pWaveFormIn.wFormatTag = WAVE_FORMAT_PCM; //PCM格式编码
pWaveFormIn.nChannels = 1; //声道
pWaveFormIn.nSamplesPerSec = 8000; //采样率,g729.a编码后的速率为8kbit/s
pWaveFormIn.nAvgBytesPerSec = 16000; //nSamplesPerSec * nBlockAlign
pWaveFormIn.nBlockAlign = 2; //nChannels * wBitsPerSample / 8
pWaveFormIn.wBitsPerSample = 16; //采样位数
pWaveFormIn.cbSize = 0;

网友C:
首先要检查硬件有没有问题,例如Mic是否焊接好等等,然后才检查软件的问题,软件问题从驱动开始检查,一级一级看数据,很容易定位问题的。硬件问题也好检查,用示波器看看Mic或者前置放大有没有输出信号即可。

网友D:
谢谢各位的热心回复。
从硬件角度分析:没有示波器等设备。
从驱动开始分析:怎么从驱动开始查找呢?
从硬件支持的格式分析:如何查看硬件平台支持的格式呢?
另1:设备能够正常播放PC机录制的音频(采用相同的录音程序)。可不可认为,若设备能够播放某种格式,哪么它就能够录制某种格式呢?
另2:当敲击硬件时,能够录制到微弱的敲击声,但没有听出语音的相关部分。

网友E:
调用waveInGetNumDevs函数,返回值为1。

网友F:
建议硬件确认方法,如果是X86平台,可以安装Windows XP系统进行测试。看看在XP系统的录音播放有无问题。
如果是arm平台复杂点,也要确认该平台是否支持录音功能,因为有些设计时就没有引出录音输入线。如果平台是供货商提供,可以让他们提供录音软件以确认硬件有无问题。如果公司自己开发的产品,那更好了可以查找板卡的原理图。

网友G:
谢谢各位的回复,暂时确定为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