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 UDA1341 WINCE 播放完系统声音后的 噪声问题?

楼主:
驱动中如何消除这个芯片在播放语音后产生的噪声啊?

网友:
不知道 你的音频IC的后端 是否还有 音频放大IC,如果有,建议你在语音播放完后,立即关闭该音频放大IC的使能管教,使音频不能对外输出。

另外音频出口注意隔直电容的大小。

其实软件与硬件都可以优化,从而解决问题。

网友:
lz怎样了

网友:
我的音频放大IC一直处于常开的状态,这是为了解决每次开关这个IC导致声音不能及时播出改的,结果改后出现了这个问题,烦恼继续呢,希望有经验的朋友继续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你最好问原厂,因为硬软件都会影响到你的噪声。软件如果优化到最好,就查硬件

网友:
播放完成之后是需要把功放关了的,要不然是可能有这种问题的

网友A:
如果马上关掉,可是下次播放声音时打开功放不及时会导致开始发不出声音,这个打开应该放在哪个时间点啊?

网友:
老是打开 关闭的话太麻烦了  估计要问原厂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马上关掉,可是下次播放声音时打开功放不及时会导致开始发不出声音,这个打开应该放在哪个时间点啊?

业内都是这么做的,用的时候使能音频的放大器IC的使能脚,不用的时候关闭。
音频的放大器的响应速度都是ns级的,你就放心。]

另外控制时机:一般音频都要可能编解码,你在开始解码播放前,打开使能管教
在语音播放完,关闭使能管教,就OK

网友A:
我是试验播放前开,播放后关导致我的音频不能完整的播出,楼上的产品驱动的哪一步开始打开,在哪一步关闭的,能说的更详细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试验播放前开,播放后关导致我的音频不能完整的播出,楼上的产品驱动的哪一步开始打开,在哪一步关闭的,能说的更详细些吗?

语音播放是采用API接口函数吗?
如果是,就在调用这个API之前调用 打开使能。

如果还有问题,QQ:94648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