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cd驱动问题

楼主:
我用的omap3430开发linux下 lcd驱动。现在有个bug,困扰很久。
lcd驱动程序分为两个部分,u-boot和kernel中。u-boot中主要是实现lcd参数的初始化以及lcd用管脚初始化。
kernel中也是同样的工作。
现在是当板子上电启动时进入kernel中lcd初始化之前是正常的,但是进入kernel中lcd初始化时,屏幕出现短暂的颜色渐变,然后消失。
之后进入linux中小乞鹅图片,后面lcd显示就是正常了。

现在不知道怎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短暂的颜色渐变,该怎样去掉。

希望高人指点下!3ks

网友:
比较一下2次初始化lcd有什么不同。
我的情况是由于boot和nk使用的缓冲区不同,2次设置LCD就有个屏幕变化。还有一种是2次初始化lcd,向缓冲区里写了不同数据。你可以看下。

网友:
非常感谢!终于让我有了查的头绪!可能和你的情况一样,属于你说的第一种情况,由于两次使用了不同的缓冲区。
因为KERNEL是动态分配这个缓冲区的。

你后来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我用的是wince系统,kernel原来也是动态分配,开始是进kernel前关背光,kernel初始化lcd时再打开。后来就保留了一块RAM,boot、kernel共用

网友:
顶一下楼上的。呵呵。

网友:
lcd开始在uboot 中使用一块内存地址,现在我想把这个物理地址传到kernel中,在我的kernel中再将这个
物理地址进行iomap转成内核中使用虚拟地址,这样kernel和uboot不就是使用同一块buffer了么。
现在是怎么将这个uboot中的物理地主传到kernel中。小弟才接触这个,希望高人指点下!!

网友:
怎么没有人指点下呀

网友: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了 如果解决的话 可否告诉我措施

网友:
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呢,一直不成功!你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么?一起讨论讨论,我的QQ:95221338

网友:
有遇到同样问题的人,能否告诉我你们是怎样解决的呀!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