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怎么实现屏幕锁定?

楼主:
没有键盘作辅助操作,只有触摸屏,怎么实现屏幕锁定(此锁定仅是无法操作,但是屏幕上该刷新的东西还得继续刷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禁中断

可以详细点吗?

网友B:
只有触屏,禁中断是不行的。禁用了,如何恢复?

看你运用的框架,只能应用来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触屏,禁中断是不行的。禁用了,如何恢复?

看你运用的框架,只能应用来处理。

再开中断呗。
在驱动里实现,我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触屏,禁中断是不行的。禁用了,如何恢复?

看你运用的框架,只能应用来处理。

楼主没具体说明,要怎么恢复.
我是有按键来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禁中断

可以详细点吗?

如果是5.0系统的话,在应用程序中直接操作中断屏蔽寄存器,设置相应的位就行了。
如果是6.0系统的话,应用程序不能直接操作寄存器,就得在驱动中实现了,应用程序发个Event或IoControl来就行了。不过我没做过6.0的。

网友B:
如果有按键,就可以禁用中断

如果没有按键,则不行。否则无法唤醒!

网友:
我个人觉得应该在应用处理的。
禁止中断,那魅族这些肯定搞不定那个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按键,就可以禁用中断

如果没有按键,则不行。否则无法唤醒!

应用程序也可开中断啊。
那你说不用中断又不用按键怎么唤醒,我就怎么唤醒。

网友:
没可能一两个按键都没吧,难道是传说中的3D触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有触屏,禁中断是不行的。禁用了,如何恢复?

看你运用的框架,只能应用来处理。

是的,需要能禁用和恢复,本来想到的是做个透明的窗口来档在最前面,或者是Hook下鼠标。但2个都实现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