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不稳定求助

楼主:
我用74HC4051做了一个开关选择电路,
另外用74HC4051和74HC4053做了一块,单独调试时有时信号能调通,有时调不通信号很不稳定,不知道怎么回事
两个板子连起来也调通过,可是也是不稳定,一会通了,一会又不通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信号不稳定是什么原因那?
请指教啊?
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没有共地?

网友:
共地了呀
两个板子用的是同一电源供电
我把地也连在一起le
会不会我用实验板焊接的电路
线走的乱的,干扰比较严重那

网友:
有没有发热的?

网友:
没有发热的呀

网友A:
1.没有输入信号的时候,测量输入端波形,以及输出端波形。如有噪声,要改善你的电路设计,增加滤波电路。
2。注意你的信号应该在芯片允许的通频带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没有输入信号的时候,测量输入端波形,以及输出端波形。如有噪声,要改善你的电路设计,增加滤波电路。
2。注意你的信号应该在芯片允许的通频带内。

好的
我在检查一下
谢谢你的意见

网友:
简单的,加强接地
复杂的,增加滤波电路

总之,增强抗干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