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5.5和6.4内存属性配置疑惑,马上结贴!

楼主:
 使用的CPU是支持MMU功能的
bsp目录下syslib.c中
sysPhysMemDesc[]数组进行内存地址转换和内存属性的配置
在5.5的版本中上面数组变量内存属性一般为:cash,可写,以及buffer或unbuffer属性
疑惑的是这里buffer属性起个什么作用?特别是CPU写外存时这个属性干吗用.如果属性既是cashe又是buffer,访问外存又会如何?

另外在6.4的版本中,内存属性配置有点不同,根本就看不到有buffer设置的属性了,变成了一些cashe-copy back,
MMU_ATTR_SPL_2,_3等属性。这些值相差很大。
这个buffer属性如何设置?

另外内存属性设置后应该是靠CPU中的MMU硬件去实现的,VX改变这些属性配置,MMU能做到吗?

网友:
没弄过VxWorks,

帮顶下。

网友:
vxworks5.5中mmu的设置是有用的,比如cache是否使能,在arm中如果使用flash就需要将flash映射到内存的那些空间设置成禁止cache的,因为读写flash的指令不能打断,如果开启cache,指令的执行顺序就可能有变化。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
哪位高手来解答下

网友:
专家跑哪去了,看来只能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