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开关

楼主(2009-10-18):
模拟开关
请问各位大虾,我要控制恒流源的通断,电流大概有几十毫安,能用模拟开关控制吗?
如果行的话能推荐几款吗?通道16的,多点当然更好!
谢谢各位大虾指点!
开关
大虾
通道

网友A:
模拟开关的阻抗需要考虑,不知你的具体电路可否适应模拟开关的阻抗,一般在几欧左右。低阻抗的模拟开关成本比较高,也要考虑成本因素。

网友B:
谢谢大哥!但是我是控制恒流源 阻抗不是问题吧!

网友C:
不需要用模拟开关吧。直接用三极管把恒流源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