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tues keil 8086的问题?

楼主:
老师布置的毕业设计:在protues中进行8086的仿真模拟。
也就是说:在protues中处理器是8086,当需要加载“.hex”目标文件时,需要在Keil中生成,
但是在选择cpu时,在Keil中找不到8086芯片,请教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用emu8086
keil是写单片机的

网友:
谢谢,这个问题解决了。
但是加载后运行,又出现两个错误:
1.invalid internal memory size == NULL(internal memory mode)
2.Real time simulation failed to start.
到网上也搜了一些回答,但还是不清楚,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我想问下,你是怎么把8086加进去的?

网友A:
第一个错误应该是说你内部存储器无效,实际上8086内部是不含rom的,除非外接存储器,所以这样才提示这个错误的,第二个错误是说你无法启动实时仿真,应该是第一个错误造成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下,你是怎么把8086加进去的?

我用的是7.5版本的,然后点击“器件选择器”里的“P”按钮,在“关键字”中输入“8086”就会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错误应该是说你内部存储器无效,实际上8086内部是不含rom的,除非外接存储器,所以这样才提示这个错误的,第二个错误是说你无法启动实时仿真,应该是第一个错误造成的结果

谢谢,不过在请教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多谢多谢。

网友B:
lz你的*.hex是怎么生成的?用什么软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你的*.hex是怎么生成的?用什么软件的?

我自己也没有做出*.hex,这里有个视频教学http://www.ycu.jx.cn/other/PROTEUS/,用的是
Keil生成的,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
你好,我仿真8086也出现同样的问题,你的解决了吗,解决了请qq告我18388171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关于8086加载.hex文件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如果解决了,能不能告诉我一下下?

网友:
很少有人用P做8086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同问啊,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