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OOTROM阶段的串口打印问题

楼主:
目前我在单板MPC8247上调试BOOTROM阶段代码。通过点灯的手段发现代码已经走到bootConfig.c中的usrRoot()函数的最后了,但是在此处使用printf()还是不能进行串口的打印操作。
因为同样工程初始化代码编译生成vxworks映像被引导启动后却可以正常使用串口功能。
请问这是为什么?是否哪里需要进行什么配置和修改?谢谢

另外,我的bootrom代码已经可以走到usrRoot()的最后,但是一直不能启动bootCmdLoop任务。请问是为什么?谢谢

网友:
正常情况下,在usrRoot最后是可以用printf打印的,如果不能打印,不是中断不工作,就是串口驱动不工作。
工程编译生成的vxworks串口正常,那么你vxworks的中断没有问题,还是像串口驱动有问题,vxworks能工作是因为bootrom做了正确的初始化,所以检查一下串口驱动吧,尤其是修改波特率。

启动不料任务,调度不工作,时钟中断可能不工作,你确定任务没启动成功,还是启动成功了没看到串口输出。

网友A:
我在bootCmdLoop的最开始处添加了点灯的操作,在启动单板,在usrRoot()中最后的taskSpawn(...bootCmdLoop...)之前的点灯可以点亮,但是bootCmdLoop的灯不能点亮。

然后我的bootrom中的串口驱动与vxworks映像的串口驱动是同一份代码,只是目前我的bootrom不能引导vxworks映像,而是通过其他的手段来引导起来的vxwork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bootCmdLoop的最开始处添加了点灯的操作,在启动单板,在usrRoot()中最后的taskSpawn(...bootCmdLoop...)之前的点灯可以点亮,但是bootCmdLoop的灯不能点亮。

然后我的bootrom中的串口驱动与vxworks映像的串口驱动是同一份代码,只是目前我的bootrom不能引导vxworks映像,而是通过其他的手段来引导起来的vxworks。

其他方式引导vxWorks?什么方法?

网友:
我手上是由一份可以引导该vxowkrs映像的bootrom.bin文件
但是由于没有源码,现在要自己实现一份bootrom而已

另外,uboot也是可以引导vxworks的

网友A:
请问若中断有问题,有什么可以调试中断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若中断有问题,有什么可以调试中断的方法?

怀疑硬件问题?用表量一下。呵呵。

网友:
中断不能正常的启动,导致串口不能打印
如何来调试中断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