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移植TD-Modem驱动问题

楼主:
最近做项目需要把TD模块给加上,是走PCIE接口的,就是USB吧。
我把模块厂商那边提供的驱动(一个REG文件,一个DLL文件)
移植到WINCE上,(REG就直接粘贴过去了,DLL就跟Image一起捆绑)
但我发现,WINCE开机后,没看到设备驱动被加载。现在非常郁闷,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我的初步怀疑两点:

1.Td模块没上电(但硬件工程师确认机器一开机,TD模块就上电的)
2.USB Host的代码出问题?

按道理,Td模块一上电,USB Host会去搜索该设备的驱动才对啊。
究竟哪里出问题了呢?
我的REG文件如下: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LoadClients\1228_8814\Default\Default]
        "bConfigurationValue"=dword:2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LoadClients\1228_8814\Default\Default\USBSER_CLASS0]
   "Dll"="TDModem.DLL"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ClientDrivers\USBSER_CLASS0]
   "Prefix"="COM"
   "Index"=dword:6
   "Dll"="TDModem.DLL"
   "DeviceArrayIndex"=dword:1
   "RxBufferSize"=dword:80000
   "FriendlyName"="TD-HSDPA ATCOM On COM6:"
   "IClass"="{CC5195AC-BA49-48a0-BE17-DF6D1B0173DD}"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LoadClients\1228_8814\Default\Default\USBSER_CLASS1]
   "Dll"="TDModem.DLL"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ClientDrivers\USBSER_CLASS1]
   "Prefix"="COM"
   "Index"=dword:7
   "Dll"="TDModem.DLL"
   "DeviceArrayIndex"=dword:1
   "RxBufferSize"=dword:80000
   "FriendlyName"="TD-HSDPA USB Modem0 On COM7:"
   "IClass"="{CC5195AC-BA49-48a0-BE17-DF6D1B0173DD}"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ClientDrivers\USBSER_CLASS1\Unimodem]
         "Tsp"="Unimodem.dll"
;         "DeviceType"=dword:3
         "Port"="COM7:"
         "DeviceType"=dword:1                ;DT_EXTERNAL_MODEM
         "FriendlyName"="TD-HSDPA USB Modem0 On COM7:"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LoadClients\1228_8814\Default\Default\USBSER_CLASS2]
   "Dll"="TDModem.DLL"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ClientDrivers\USBSER_CLASS2]
   "Prefix"="COM"
   "Index"=dword:8
   "Dll"="TDModem.DLL"
   "DeviceArrayIndex"=dword:1
   "RxBufferSize"=dword:80000
   "FriendlyName"="TD-HSDPA USB Modem1 On COM8:"
   "IClass"="{CC5195AC-BA49-48a0-BE17-DF6D1B0173DD}"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ClientDrivers\USBSER_CLASS2\Unimodem]
         "Tsp"="Unimodem.dll"
;         "DeviceType"=dword:3
   "Port"="COM8:"
   "DeviceType"=dword:1                ;DT_EXTERNAL_MODEM
   "FriendlyName"="TD-HSDPA USB Modem1 On COM8:"

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
可以先看看串口打印信息,一步一步找原因。

网友:
    请问你的产品是不是已经做出来的,没做出来的话现在用开发板吗?那样的话和模块如何连接的。我怀疑会不会是时序问题。您的模块从上电到模块自己初始化完成可能有一段时间。您在家在模块驱动的时候,模块状态是不是已经READY了。如果不是的话,很有可能是这个原因造成模块驱动加载失败,特别是这种一个USB口虚拟出来3个通道的。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型号的模块?那个公司的?贴出来一起看看。

网友A:
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主要原因是两个,一个是一开始开发板的电压不足,后来加了上拉电阻,就可以识别USB设备的,后来一直加载不进去的,原来是我的驱动dll是以SH的方式放在NK.bin那里,后来改为SHMK的方式,问题解决,不过目前还有问题,就是拨号总报633的错误,而且com6总是加载不成功,我怀疑是驱动的问题,等我调好后,我告诉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主要原因是两个,一个是一开始开发板的电压不足,后来加了上拉电阻,就可以识别USB设备的,后来一直加载不进去的,原来是我的驱动dll是以SH的方式放在NK.bin那里,后来改为SHMK的方式,问题解决,不过目前还有问题,就是拨号总报633的错误,而且com6总是加载不成功,我怀疑是驱动的问题,等我调好后,我告诉大家

是的,先测试COM6吧

网友:
问问代理或原厂,看看驱动和模块是不是相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