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特率如何提高

楼主:
我用LPC2214中集成的串口芯片UART0进行通讯,却发现终端只能处理到9600偶校验,再提高波特率数据收发就不正常了,哪位大侠帮忙指点下

网友:
这个要看和LPC2214 UART连接的device的波特率吧,毕竟收发是两方面的事,有可能device只支持到9600的波特率,这样的话再怎么提高LPC2214的波特率也会不正常的。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
应该是终端的问题,这样的芯片跑到115200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1、LPC2214时钟设置得是否正确
2、检查下终端。
如果时钟设置不理想,导致误码率真太大就不行了

网友:
时钟的设置怎样才能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
修改LPC2214芯片相关的波特率设置相关参数就可以,在LPC2214的Datasheet上肯定有讲到。

网友:
波特率配置参数是改了,就是改了参数后程序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
回帖送散分了。。。

网友:
波特率应该是可以选者的,你可以与PC机的串口连接测试看看!

网友:
NXP的ARM7 (LPC22XX) 在其官网上有keil c的源码,里面UART的例程的波特率好像就是115200,建议你下载后试验下; 另外PC的软件 用串口调试等软件吧,不要用超级终端(它比较笨)

我的LPC2468都设置成921600与外部的模块通讯,都完全没问题。(PC的调试软件不支持921.6K的调试)

网友:
期待楼主 回复,实在不行,我给你个代码吧。

你想测试多少波特率的? 我帮你修改好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上热情帮助,不过已经不需要了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