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烧制程序

楼主:
单片机烧制程序原理是什么?
一个程序是怎么烧制到单片机里面去的,烧制进去后为什么就会运行?

这问题困扰我很久,想不通啊。

网友:
一个程序可以通过“编程器下截”“ISP下截线”“JTAG口”等方式把程序烧到单片机内部。。。

不同的方式原理也不同。。。

程序烧到单片机的flash内,先上电,上电以后单片机会初始化一些内容,按时序依次执行一些指令,程序就运行起来了。。。

网友:
个人认为就是向Eeprom写数据而已,楼主明白些Eeprom的原理就好了嘛。
上电后指令指针为0,单片机就从零开始取指令,然后就运行起来了。
很基础的问题,楼主如果不是在考试的话,可以去看看单片机原理的书嘛。

网友:
现在一般式把程序通过外部引脚,有高压编程、ISP、UART、JTAG等方式,把编译好的程序写入到片内FLASH的制定地址单元,单片机复位后,直接从指定地址单元读取指令,然后执行。

网友:
烧写方式很多,程序烧好后 主要看你电路是不是能够运行的,程序和电路是配套,上电复位电路 和晶振电路是必须的。

网友:
这个过程通过SPI/I2C/CIH/U(S)ART等各种串/并行通信协议先对MCU内部ROM/Flash空间进行寻址, 然后在对该空间(组成就是寄存器)进行写入数据. 通常各种串/并行通信协议是被集成为内部硬件来实现的, 也有像MSP430内部有BSL程序的.

通常写进去得就是hex/COFF/mot文件, 也就是机器码, 这些机器码会被当作指令执行相应的地址指令和运算指令, 然后通过对SFR特殊功能存储器作存取来控制物理外围完成相应的硬件操作.
写进去的地方一般是ROM/EPROM/Flash, 一般从x0000h地址开始(当然也可以从其他地址开始,视乎CPU体系).PC(程序指针)一般就指向x0000h, 也就是为什么一开始(Reset后)程序会自动从此地址取址,然后通过内部数据总线读取ROM/EPROM/Flash的机器码指令自动运行.

网友A:
《数字电子技术》《计算机原理》,想明白基础性的知识,就要去老老实实看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字电子技术》《计算机原理》,想明白基础性的知识,就要去老老实实看书。。。

我三,四年前上过这两门课,貌似考试的时候还考的不错,试验也做了。
我问的问题是关于单片机的,大学课本上课没有关于单片机烧制程序的介绍。
我现在的工作不是和自己专业有关,只是想起这个问题来就有点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