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系统定制的问题

楼主(2010-04-16):
关于WINCE系统定制的问题
我用的是TQ2440开发板
想让开发板与PC进行USB连接时,被PC识别为网卡,应该在PB5.0下给系统镜像添加哪些特性?
是不是只要添加 USB FUNCTION BUS DRIVERS这个从设备驱动 和USB FUNCTION CLIENTS 下的RNDIS CLIENT 这个驱动就行了?(这里不管别的特性,只关心通过USB连接,PC将开发板识别为何种设备)
开发
系统
WindowCE

网友A:
这样做应该是可以吧,Mass Storage和ActiveSync都是这么实现的。

网友B:
嗯,是这样的,RNDIS可以使USB虚拟为网络接口

网友C:
我是这样做的 但是PC机还是不能将其识别为网卡 有没有成功过的大大 将具体步骤说一说 谢谢了

网友D:
RNDIS,没问题

网友E:
看看这里,虽然是介绍WinCE6.0下的,但WinCE5.0也差不了太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