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 FLASH 烧写问题(求救!)

楼主:
2440在使用SJF2440启动测试时会检测不到文件?只有第三个内存读写测试是可以的   哪位好心人帮忙指点一下啊

网友:
串口信息总是提示 bad CRC or NAND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可是用HJTAG可以直接烧写FLASH的。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你要烧入什么?uboot ? 内核?文件系统?还是自己写的程序
通常烧入不同的东西在nand flash 位置是不一样的

网友:
K9S1208的ID是ECDA吗?有可能是SJF的源代码错误,建议看下源代码对ID的判断

网友:
SJF自带的测试启动代码,总是提示找不到那个K9S1208

网友:
从报错的提示信息来看,应该是这段代码了,我把判断的ID由EC76 改成了ECDA了 ,但是依旧提示错误。。。。   该了ID后烧写,需要初始化NAND FLASH么,我的开发板已经有自带的系统了。
void K9S1208_Menu(void)
{
    int i;
    U16 id;

    printf("\n[K9S1208 NAND Flash JTAG Programmer]\n");
    K9S1208_JtagInit();
    NF_Init();

    id=NF_CheckId();

        if(id!=0xec76)
    {
        printf("ERROR: K9S1208 is not detected. Detected ID=0x%x.\n",id);
        return;
    }
    else
    {
            printf("K9S1208 is detected. ID=0x%x\n",id);
    }

网友:
你多试几遍,不行用H-JTAG烧,你用的那个烧写工具非常慢,我平时都用H-JTAG,还有是不是你得先开Banyan检测到flash

网友:
在网上找了HJAG的说明文档,烧写的确快很多。  这里遇到的问题还是FLASH ID错误的问题,我下了VS6.0 重新编译了下SJF2440,已经可以识别并测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