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lash MDD PDD架构的使用

楼主:
Flash MDD组件在PB里面可以选上,编译后即可生成对应的flashpart.dll和flashmdd.dll,
虽然在BSP中可以看到flashpdd相关的源代码,但pdd相关的dll却不知道该怎么生成?

请各位指教。

网友:
你到flashpdd相关的源代码目录下看看defile文件,看看生成了什么DLL文件

网友:
有flashpdd.def文件,内容如下,是要生成flashpdd.dll吧?
但没找到这个dll。

LIBRARY     FlashPdd
EXPORTS
        DSK_Init=FlashPdd_Init
        DSK_Deinit=FlashPdd_Deinit
        DSK_Open=FlashPdd_Open
        DSK_Close=FlashPdd_Close
        DSK_Read=FlashPdd_Read
        DSK_Write=FlashPdd_Write
        DSK_Seek=FlashPdd_Seek
        DSK_IOControl=FlashPdd_IoControl
        DSK_PowerDown=FlashPdd_PowerDown
        DSK_PowerUp=FlashPdd_PowerUp

网友A:
上面说错了,这个只是体现驱动程序的流式接口,用来说明这个动态链接库导出那些函数。其实你这个程序一是分层驱动,要看导出什么DLL应该先看source文件里TARGETTYPE项,表示生成的目标类型,LIBRARY表示是一个lib库,DYNLINK则表示是dll,而PROGRAM则是一个exe文件。如果是DYNLINK则再看TARGETNAME项生成DLL的名字。

网友:
估计是要由你的PDD层产生DLL文件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面说错了,这个只是体现驱动程序的流式接口,用来说明这个动态链接库导出那些函数。其实你这个程序一是分层驱动,要看导出什么DLL应该先看source文件里TARGETTYPE项,表示生成的目标类型,LIBRARY表示是一个lib库,DYNLINK则表示是dll,而PROGRAM则是一个exe文件。如果是DYNLINK则再看TARGETNAME项生成DLL的名字。

Sources文件里面的定义如下:
TARGETNAME=fmdwrapperpdd
TARGETTYPE=LIBRARY
确实产生了fmdwrapperpdd.lib文件,但MDD+PDD架构的注册表设置需要设置pdd的dll文件吧?是否要手工
将TARGETTYPE改为DYNLINK呢?
smallbasket能否给个注册表设置的样例?

网友:
引用 网友B:

Sources文件里面的定义如下:
TARGETNAME=fmdwrapperpdd
TARGETTYPE=LIBRARY
确实产生了fmdwrapperpdd.lib文件,但MDD+PDD架构的注册表设置需要设置pdd的dll文件吧?是否要手工
将TARGETTYPE改为DYNLINK呢?
smallbasket能否给个注册表设置的样例?

不需要设置了,是由PDD层产生DLL文件,MDD层就这样
具体的可以参考串口的驱动程序模式

网友:
你看看PDD层的source文件里面的SOURCELIBS和TARGETLIBS项,前一个里面肯定包含MDD层产生的fmdwrapperpdd.lib,他们之间按照层级从高到低的顺序依次是SOURCELIBS——SOURCES——TARGETLIBS,意思就是你MDD层只产生一个LIB文件供PDD层调用,两者(或更多)协同合作构造驱动程序动态链接库DLL文件,不是每一层都产生DLL文件的

网友:
编译后产生了flashmdd.dll文件,但没找到fmdwrapperpdd.dll,只有fmdwrapperpdd.lib,
但下面的FMD+MDD的注册表设置需要fmdwrapperpdd.dll,所以不知该怎么办了?
还请smallbasket多多指教,谢谢。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lockDevice\NAND]
"Dll"="flashmdd.dll"
"FlashPddDll"="fmdwrapperpdd.dll"
"Profile"="NAND"
"Prefix"="DSK"
"IClass"=multi_sz:"{A4E7EDDA-E575-4252-9D6B-4195D48BB865}"

网友:
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了,不知道"FlashPddDll"="fmdwrapperpdd.dll"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也是刚学的

网友C:
找到2楼所说的.def文件,在同一目录下应该还有一个source文件,修改它才行。
MDD+PDD实际上是MDD+PDD+FMD才行,也就是说必须要用原来FAL+FMD架构中的FMD层,将这一层的代码编译成一个lib库,fmdwrapperpdd也要编译成一个lib库,在source文件中引入这两个库,合并在一起编译出一个flashpdd.dll。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到2楼所说的.def文件,在同一目录下应该还有一个source文件,修改它才行。
MDD+PDD实际上是MDD+PDD+FMD才行,也就是说必须要用原来FAL+FMD架构中的FMD层,将这一层的代码编译成一个lib库,fmdwrapperpdd也要编译成一个lib库,在source文件中引入这两个库,合并在一起编译出一个flashpdd.dll。

就相当于在MDD和PDD之间还有一个PDDCOMMON层,但楼主说的要生成什么fmdwrapperpdd.dll我就不懂了,还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