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总线扩展串口为8个,这样可以吗?

楼主:
我要将串口扩展为8个,发现16c554可以扩展到4个,用两个16c554就可以变成8个了。
我现在想用LPC2214做主芯片,然后用总线扩展串口,和16c554连接,请问可以吗?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看到网上很多是用S3C44B0X或者2410做的,不知用LPC2214是不是也一样?

网友:
用2个16C554扩展串口可以扩展成8个,但16C554价格比较贵,如果扩出来的串口用于485接口,还要注意换向的问题。
如果扩出来的都是主串口,可以用4051切换,这样成本较低.
如果扩出来的串口不分主从,可以选择富士通的一款有7个串口的单片机,在外加一片spi转串口芯片就可以。

网友:
还有个办法 就是拿 模拟开关做切换  配合下 自定义的 数据帧  就可以搞定 低成本

网友:
还有个办法,是全用软件模拟~~~~~软件较复杂,维护不方便

网友A:
  模拟开关的方法有局限性,那得看LZ是否希望8个同时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拟开关的方法有局限性,那得看LZ是否希望8个同时工作

不知道是不是有外挂的芯片可以支持。

不过如果lz想同时工作的话,会有点悲剧滴:

第一:不用中断。
      这个估计查询效率跟不上,会丢帧的吧。

第二:用中断……这个我还是不说了吧……
      首先我不知道怎么八个一起用中断
      其次我想想就觉得很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