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为什么GPIO中有的Pin要设为Pull_Up/Pull_Down?
suery
suery

网友A(2009-06-03):
为什么GPIO中有的Pin要设为Pull_Up/Pull_Down?
如题,其中有的pin为输入pin,有的pin为输出pin,但是为什么要设置一些pin的属性为pull up或者为pull down,pull up/pull down到底是干吗用的?根据什么来设的呢,聆听各位大虾的教诲!!
大虾

网友B:
一般都是弱上拉,速度不够,用外部5K左右的就快很多啦
根据外部总线特征决定,例如FRAM,必须使用上拉,且不得>10K
基础问题~呵呵

网友C:
上拉电阻,oc门不加上拉电阻不能输出高电平
下拉电阻,oe门不加下拉电阻不能输出低电平

网友D:
一般IO不接 Pull_Up, Pull_Down电路(即上拉,下拉电路)输出为高阻状态。

网友E:
外围器件输入口都会限制输入电流最小值和最大值。
GPIO驱动能力很弱,甚至驱动一个LED都有问题,
当GPIO驱动能力不足,达不到外围器件输入口最小值的时候加上拉电阻可以提高电平的值。
反之,下拉电阻就是在GPIO口电流大于外围器件输入最大值的时候降低电流,以达到外设的输入电流要求。
因此,GPIO设置为上拉还是下拉是看你该GPIO口连接的具体外围器件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