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怎样在WinCE6.0里面识别自定义的SDIO设备?

楼主(2009-04-24):
怎样在WinCE6.0里面识别自定义的SDIO设备?
如题。
想做一个使用SDIO的外部设备,但是WinCE总是给识别成SD卡,板子是三星2443。
设备
三星

网友A:
可以自己实现一个驱动嘛...

网友B:
SDIO功能卡是需要单独驱动的,就好像U盘有统一的MassStorage驱动,而usb蓝牙、usb数字电视卡等都是需要额外驱动才能被windows识别。

网友C:
在WinCE上, SDIO驱动 好像有SDIO设备和SD Memory 卡二种之分.

网友D:
研究研究 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