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串口可以控制控制电脑的开关么?怎么控制?

楼主:
是这样的,用一台电脑做为控制电脑,控制其他的电脑的开关机,我想应该是可以的,但是没查到怎么控制,希望各位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串口上有几根控制线,可以用软件设置为高或低电平
你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三极管开关电路控制一个继电器这样来控制其它电脑的开关机
不过控制的台数有限,两三台应该是可以的
如果想更多,需要复杂的硬件
或者也可以去买专门的IO卡,几百块一个,可以控制很多电脑

网友:
能说的详细点么?我对硬件不是太懂,“简单的三极管开关电路控制一个继电器这样来控制其它电脑的开关机”这句话我不太懂,怎么去控制呢?能不能详细点解释一下,三极管开关电路也是外接硬件吗?用串口控制它,然后用它控制继电器,再用继电器控制其他电脑的开关?

网友B:
通过过SOCKET发指令

然后,受控机上用shutdown关机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过过SOCKET发指令

然后,受控机上用shutdown关机即可

那开机呢?

网友:
走以太网,多方便哈

没事还乱走啥串口?

无语

网友:
关机之后SOCKET发的命令还有用么?

网友C:
主板的BIOS里面有一个选项是网卡唤醒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的BIOS里面有一个选项是网卡唤醒机器

这个应该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口上有几根控制线,可以用软件设置为高或低电平
你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三极管开关电路控制一个继电器这样来控制其它电脑的开关机
不过控制的台数有限,两三台应该是可以的
如果想更多,需要复杂的硬件
或者也可以去买专门的IO卡,几百块一个,可以控制很多电脑

楼主的意思,似乎不是这样强开强关电脑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过过SOCKET发指令

然后,受控机上用shutdown关机即可

严重支持!

开机是不是必须修改电脑硬件了?

网友:
远程开关机需要主板支持的,
串口开机的话好像一般的主板都不支持的,
网卡开机的倒很多

网友:
用SOCKET最理想 不用另外的整线  而且 大部分PC都是组网的,比较方便

网友:
可以用网卡的wakeup功能,但不是所有主板和网卡都支持。向网络里发一个特殊的广播包即可,用MAC地址指定要唤醒的机器。关机用软件实现就行了。

另一个方案用这个这个以太网IO控制器,可以模拟电源开关,一个设备能控制8台电脑
http://www.khwin.com.cn/ProductShow.asp?ID=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