闂備礁鎼ˇ顖炴偋閸℃鑰块弶鍫氭櫆椤洟鏌i悢铏光€�

楼主:
闂備浇宕甸崑鐐电矙閹寸偟闄勯柡鍐ㄥ€荤粻鏃堟煟閺傛寧鍟為柛搴e枛閺岋繝宕橀妸銉㈠亾瑜版帒姹查柨鐕傛嫹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紧急:问一个蓝牙模拟COM口与GPS模块通信的问题?
mymehis
mymehis

网友A(2009-05-04):
紧急:问一个蓝牙模拟COM口与GPS模块通信的问题?
用蓝牙模拟COMx与GPS模块通信,请问需要模拟的是server端还是client端,如果是client端那channel是不是必须和gps模块的通道一致,谢谢
server
蓝牙
通信
通道

网友B:
一般模拟的都是 client...

网友C:
那写client端的时候是不是用过查询必设置PORTEMUPortParams的BT_ADDR为server的蓝牙地址,channel设置为server的蓝牙通道?

网友D:
看到别人用映射端口方式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