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LED文字点阵显视屏页面动画切换功能编程方法。

楼主:
小弟最近研发的LED点阵屏,静态现实非常稳定,但是动态现实没有思路啊,因为没搞过点阵屏,所以在此请高手指点。谢谢啦。

网友:
它的原理有点像那个矩阵扫描,行给出显示的段码,列循环扫屏,让行的段码显示到屏幕上。
比如8*8的点阵显示,8bit的段码,用一个P口来控制,8bit的列扫,用一个PO口来控制。

网上也有很多关于点阵显示的东西,,,

网友:
一个点阵LED模块,其实就是很多LED集合在一起,靠亮与不亮形成英文,汉字,图片的显示。扫描,假如IO不够一般用译码器或者移位寄存器都可以,比如74ls138,74ls154,74ls164等等。

具体我可以给出些网上链接:
http://www.ednchina.com/topic/leddrive/eda/20081108025416.htm

http://www.pc63.cn/MCS-51/2009/4286.html

http://apps.hi.baidu.com/share/detail/5544053

我以前大学的时候也做过8*16的汉字显示,楼主假如需要 可以联系我,我看能不能找到代码。。。

网友:
的确, 楼主 可以在网上  搜索下 LED点阵,

有很多资料,也有很多类似设计,

MARK.

网友:
loushangde楼上说的好mark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开一个大缓冲区,每隔几十毫秒把缓冲区的数据映射到LED矩阵上就行了

网友:
Peasant_Lee、wangfan027 我的电子邮件是hanbing086@163.com
QQ:77525053

网友:
做过16*16静态显示,复杂的花样显示没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