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请教关于DirectShow视频传输问题
NetCom
NetCom

网友A(2009-09-19):
请教关于DirectShow视频传输问题
小弟想做一个在PC下通过普通摄像头捕捉视屏后在装有WinCE的设备上播放的程序,以准备接下来找工作用.
网上关于DirectShow结合视频传输的例子也讲得不是清楚.所以特意到这里来向各位请教.
我现在在PC端以用DirectShow采集到了视频并可以播放. 现在我的问题是:
1 如何将捕捉到的视频流传输出去, 如何得到DirectShow采集到视频流,怎么封装并发送?
例外也想像各位前辈征求一下做这样一个程序的更好的思路. 小弟非常感谢!
分不够可以了再加. 再一次感谢.
摄像头
找工作
视频传输
程序
如何

网友B:
这完全是数据传输的问题,和DirectShow没有一点关系
LZ,传输是通过什么的,支持什么协议不?

网友C:
视频可以播放,难道LZ不知道数据流是从哪里来的吗?

网友D:
Re: 1L
暂时还没考虑协议的问题. 呵呵.
我的意思是得到视频流后怎么将发送出去?

网友E:
数据传输的时候 是传输 图像帧 还是什么?

网友F:
>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当然要在pc端搭个rtsp服务器之类的当然在linux下就好办了 ffmpeg全权包办
在wince下ms比较烦

网友G:
> 我的意思的自己如何写Filter 接收MediaSample 并发送到远程端.
然后在接收端又如何写个Filter 接收远程端并显示出来.
谢谢各位.

网友B:
通过摄像头捕捉数据直接显示呢还是先存成文件再播放?
第一种情况就把摄像头采集数据部分做成source filter,然后显示部分做个render filter,RUN的时候把这几个filter加进去
第二种情况还要做编解码的filter,有难度哦
我觉得还是先把directshow的框架弄熟,后面做什么就比较随意了(看了好久还是迷迷糊糊- -)

网友H(2009-12-08):
小弟也正在做 也处于迷糊中 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