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小心烧写了程序到仿真芯片上了....

楼主:
买了个51的单片机学习板
不小心把配套的芯片烧了程序
芯片还可以仿真不?
有没程序可以写回去的?

网友:
应该没有负面影响的吧?

网友:
引用楼主 lgj0902 的回复:
买了个51的单片机学习板
不小心把配套的芯片烧了程序
芯片还可以仿真不?
有没程序可以写回去的?

仿真芯片能烧进程序吗?
我还真没试过
不过肯定没事

网友:
仿真芯片可以烧程序??没试过,你用的啥仿真芯片,我们用的SST的片子能仿真 就是在使用前要给片子烧程序,不过那程序时官方网站上给的,你这样做,应该没有事,你在试试 看还能仿真不?

网友A:
首先这个问题 肯定没问题的,

一般的仿真器 都也是采用单片机或者ARM (当然也有逻辑)来实现的。
都是可以反复编程(烧录)的,楼主可以再重新下载下。

另外一般在官网有对应的程序,或者楼主直接找下厂家的FE,很有可能要你邮寄回去,他们给你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这个问题 肯定没问题的,

一般的仿真器 都也是采用单片机或者ARM (当然也有逻辑)来实现的。
都是可以反复编程(烧录)的,楼主可以再重新下载下。

另外一般在官网有对应的程序,或者楼主直接找下厂家的FE,很有可能要你邮寄回去,他们给你烧。

楼主的貌似是仿真芯片非仿真器

网友:
说的是仿真芯片,呵呵

网友:
能烧就没问题,该保护的都保护了。

网友:
没有关系。

网友:
还没烧过  不懂

网友:
走厂家,然后让他烧或者让他给你一个HEX就可以了

网友:
我烧了那个音乐的程序进去,现在上电就是播放那段音乐了

网友:
你再重新把原来的程序烧一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

你这头像,呵呵 好玩--

网友:
51的不了解 以前做过 PIC的ICD2 里面用到PIC18F4550 和 PIC16F877A 如果4550的程序被冲掉了 就只能重新烧过

网友:
仿真器应该没有这么脆弱吧。
重新断电试试,不然找卖家问问,如果这么容易被破坏,他们应该有恢复的方法。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