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tk 连接错误!

楼主:
用USB连接的。
运行Windows CE Test Kit Server -〉connection ->start client...->connect

设备端,clientSide.exe 开始运行。(说明连接正常)
但是Quick Start 后,PC端跳出应用程序错误。

定制镜像时已经添加了cetk ,是不是SDK要重新制作的?

网友:
请高手指教!

网友:
和SDK没有关系。

因为CETK不是用MFC写的,是win32。

网友A:
是用PB自带的CETK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用PB自带的CETK吗?

俺们咋写的出来呢?

关闭所有杀毒软件,试试,我上次没有关闭杀毒软件就能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用PB自带的CETK吗?

俺们咋写的出来呢?

关闭所有杀毒软件,试试,我上次没有关闭杀毒软件就能连接。

哦,是关闭杀毒软件才能连接的。

网友:
我已经关了的。clientSide.exe 也能正常运行的。我想连接是可以的。就是PB这头的应用软件运行不正常。

网友:
有单独的CETK可以下载安装的,不过我这边也装不上!

网友:
发现部分功能是可以用的,比如CPU Monitor tool ,只是测试驱动的那些不能Quick Start!

网友:
我咋关了杀毒软件,防火墙都关了,就是连接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