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 2005 无法连接到设备 出现部署错误 bootstrap 未能加载

楼主:
Microsoft ActiveSync 跟板子连接正常。可以下载东西到FLASH

但VS 2005 无法连接到设备 出现部署错误
提示: bootstrap 未能加载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针对板子的SDK安装了吗?

网友A:
我遇到过,下面来自网络:

4.启动wince,系统起来后,插上USB,正常的话就会连接成功,右下角灰图标变绿色,连接板子和你的vs工程,应该会提示你
bootstrap 未能加载~!!!
5.
%userprofile%\Local Settings\Application Data\Microsoft\CoreCon\0.1
這個文件夹 刪掉,重開VS2005。
VS2005 就會重新create一個用ActiveSynch 作debug channel 的 0.1 folder 了。

6现在连接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下面来自网络:

4.启动wince,系统起来后,插上USB,正常的话就会连接成功,右下角灰图标变绿色,连接板子和你的vs工程,应该会提示你
bootstrap 未能加载~!!!
5.
%userprofile%\Local Settings\Application Data\Microsoft\CoreCon\0.1
這個文件夹 刪掉,重開VS2005。
VS2005 就會重新create一個用ActiveSynch 作debug channel 的 0.1 folder 了。

6现在连接就正常了。

这个网上也搜索到了。可是我这边没有0.1 fold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下面来自网络:

4.启动wince,系统起来后,插上USB,正常的话就会连接成功,右下角灰图标变绿色,连接板子和你的vs工程,应该会提示你
bootstrap 未能加载~!!!
5.
%userprofile%\Local Settings\Application Data\Microsoft\CoreCon\0.1
這個文件夹 刪掉,重開VS2005。
VS2005 就會重新create一個用ActiveSynch 作debug channel 的 0.1 folder 了。

6现在连接就正常了。

谢谢。。。就是这个问题。不过这个文件夹是1.0 结贴给分了。。。谢谢大家

网友:
果然强悍,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