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鹦鹉”大哥!也请其他我不认识的大侠指导!

楼主:
鹦鹉大哥,你好!
我之前有个帖子不知道你看了没有?

是关于i.MX31中断的,一直没有解决问题,我已经自己顶了3次,现在没人回复,我也不能再回复了!^_^

请你指导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不对?

谢谢!

也请路过的各位大侠帮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友情帮顶!

呵呵,谢谢,上次你都帮我顶了好几次了。

网友:
友情帮顶下,

MARK,我也来学习!

网友B:
LZ你的这款i.MX31是向量/矢量中断方式吧。
非向量中断方式下,中断发生后会跳到统一的中断地址的中断服务程序去判断并跳转到。
而向量中断方式比较高级,由硬件自己处理。
将中断程序地址放到对应中断的中断程序地址放到Vector Register中去。中断发生后就会自动跳转到中断程序中去。不会进入统一中断地址。

网上的:
http://blog.chinaunix.net/u2/72383/showart_1090222.html

网友:
查看中断屏蔽寄存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你的这款i.MX31是向量/矢量中断方式吧。
非向量中断方式下,中断发生后会跳到统一的中断地址的中断服务程序去判断并跳转到。
而向量中断方式比较高级,由硬件自己处理。
将中断程序地址放到对应中断的中断程序地址放到Vector Register中去。中断发生后就会自动跳转到中断程序中去。不会进入统一中断地址。

网上的:
http://blog.chinaunix.net/u2/72383/showart_1090222.html

按照i.MX31的文档介绍,当发生中断时,是跳转到0x18或者0xFFFF0018去的,具体是前者还是后者,要看CP15中的配置.我选的是低地址

网友:
没搞过,友情帮顶!

网友:
大侠,这个要上万的开发板没玩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