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移植问题 win32移植WINCE上

楼主:
void CShowSaveBMPView::Dump(CDumpContext& dc) const
{
        CView::Dump(dc);
}
加粗的部分在win32上的afxwin.h中定义了Dump是类CView的成员
// Implementation
public:
        virtual ~CView() = 0;
#ifdef _DEBUG
        virtual void Dump(CDumpContext&) const;
        virtual void AssertValid() const;
#endif //_DEBUG

在wince中afxwin.h,其实也定义了,是灰色的,
// Implementation
public:
        virtual ~CView() = 0;
#ifdef _DEBUG
#ifndef _WIN32_WCE
        virtual void Dump(CDumpContext&) const;
#endif // !_WIN32_WCE
        virtual void AssertValid() const;
#endif //_DEBUG

可是wince下编译到CView::Dump(dc);就说Dump不是CView的成员, 这是为何??

前面的帖子都石沉大海了,等待牛人回帖!

网友:
#ifndef _WIN32_WCE
virtual void Dump(CDumpContext&) const;
#endif // !_WIN32_WCE

意思是如果不是wince平台才定义 dump()

网友:
应该是宏定义的问题,你应该认真看一下CE和PC上编程的区别。可能是有别的替代的方法。

网友:
谢谢 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