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菜鸟问题

楼主(2010-03-05):
单片机菜鸟问题
我总觉得单片机的每个引脚都可以随便接芯片,只是通过给各个引脚输出0或1的高低电平来实现功能,每个引脚(除了接VCC和GND)没有特殊的接法,不知是不是理解错误。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一般的单片机都是 IO复用。
即大部分IO除了作为普通IO,实现最基本的输出或者输入,从而对外输出0或者1,以及从外部读取到0或1
还都复用成其他功能,比如ADC、SPI、I2C等等。

网友B:
现在的单片机 功能都很丰富,
而且对应的管脚有限,所以存在很多复用。
从而提供自身的性价比。

网友C:
不能说得这么绝对,这样理解自己心里面清楚就行了,不要去纠结对与否。单片机用途很广,串口、总线等等很多很多。最重要的是要学会看芯片的资料(基本上都是英文的,所以学号英语很重要)。多实际动手练练,发现单片机上手很快。如果以后需要更高的要求,可以学DSP,FPGA等等。

网友D:
说到随便,这个就远了。
还是那老话: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通常要注意的是:
IO电平,电流,IO动作时间,IO驱动能力,IO承受能力

网友E:
一般情况下都可以随便连接的,但是有些情况下只能连接1或0的(比如80c51芯片里面的程序存储器引脚就是这样的)。还有就考虑你连接的电器件时的上拉电阻问题。。。楼主不要想的太简单了

网友F:
看来比较难啊 我好多都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