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bedded Visual C++ 4.0和SDK for Windows CE.net4.2可以配套用吗?

楼主:
我显示安装了一个eMbedded Visual C++ 4.0  ,后安装了SP4和标准SDK4.0,在下程序的过程中,提示SDK不对,就安装了SDK for Windows CE.net4.2,可还是不行?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SDK for Windows CE.net4.2是对的,是不是有必要再安装个Windows CE.NET 4.2啊?

网友A:
没必要安装,只是应用开发 安装SDK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安装,只是应用开发 安装SDK就行了

那问题是怎么回事啊,SDK我又没选错,我问过厂家了啊。

网友B:
提示SDK不对,具体是什么提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提示SDK不对,具体是什么提示呢?

系统提示如下:
An application targeting a Standard SDK for Windows CE.NET and built for the ARMV4I CPU cannot be run on the Emulator device.In order to run this  application on any CPU other than the Emulator,you will have to install an SDK that is compatible with the Standard SDK for Windows CE.NET,then target a shadow platform pertaining to that SDK.Please see the eVC help documentation for additional detail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提示SDK不对,具体是什么提示呢?

系统提示如下:
An application targeting a Standard SDK for Windows CE.NET and built for the ARMV4I CPU cannot be run on the Emulator device.In order to run this? application on any CPU other than the Emulator,you will have to install an SDK that is compatible with the Standard SDK for Windows CE.NET,then target a shadow platform pertaining to that SDK.Please see the eVC help documentation for additional details

模拟器是不能运行 ARMV4I内核CPU的SDK的, 只能运行X86的.

网友:
谢谢,我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提示SDK不对,具体是什么提示呢?

系统提示如下:
An application targeting a Standard SDK for Windows CE.NET and built for the ARMV4I CPU cannot be run on the Emulator device.In order to run this? application on any CPU other than the Emulator,you will have to install an SDK that is compatible with the Standard SDK for Windows CE.NET,then target a shadow platform pertaining to that SDK.Please see the eVC help documentation for additional details

模拟器是不能运行 ARMV4I内核CPU的SDK的, 只能运行X86的.

我重新建了一个工程,只选了X86,还是不行。。。。提示还是上面的那些

网友:
你现在是要做什么呢?编译没有问题吧??你是想在模拟器上运行,对不对?

首先你要搞清楚,你的SDK是ARM的(根据提示),这样编译出来的只能在ARM的处理上运行,模拟器仿真的是X86 CPU,是不能运行使用FOR ARM的SDK写的软件。

你要是想在模拟器上运行,就不能选择你的SDK,可以选择starndard SDK.

网友D:
我刚开始弄它的时候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你通过Platform Builder定制一个BSP,然后通过该BSP包生成一个专用于你程序的SDK包,这样就不会出现你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刚开始弄它的时候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你通过Platform Builder定制一个BSP,然后通过该BSP包生成一个专用于你程序的SDK包,这样就不会出现你的问题了…

如何生成专用的SDK包?请指教!

网友:
跟帖啊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我知道了
你的设备选项没有选好。如果你要用模拟器的话你是要选择Win32(WCE emulator)Debug的。我试过可以的,楼主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