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和&&,|和||用法上的区别

楼主(2009-08-21):
关于&和&&,|和||用法上的区别
意义是不一样,编译结果可能也不一样,
经常将if((A==b)&&(c==d))写成if((A==B)&(c==d)),没发现什么问题,后来发现编译器直接将&&改成了&
现在就就想问下各位高手是不是所有的&&都可以用&代替?如果不能举个例子
编译器

网友A:
&&是逻辑与,&是按位与,因为比较操作的结果是布尔型,即只有0和1两个值,这个结果只占1位,所以可以用&代替&&,因为位操作运行速度快,但是如果是if(A&&B),A,B是2位以上的变量(比如是整型变量)就不能优化为if(A&B)
|和||同上

网友B:
LZ区别一下关系运算和位运算就OK了

网友C:
不能混用
非0就为true
不单是1
而如果用&的话 只是位操作两个非1为true的表达式&的结果不一定为true

网友D:
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