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3c2440a芯片的开发板,需要带一个远程摄像头(距离 ...

楼主(2010-02-24):
使用s3c2440a芯片的开发板,需要带一个远程摄像头(距离15m->40m).如何实现
1. 板子本身有一个cmos摄像头的接口,带驱动,目前可以使用,但是距离短。
2. 板子具有usb接口,本想用usb摄像头,但发现usb摄像头的距离也不是很远,加了延长线在pc上测试发现距离最多10来米。3. 板子有网络通讯口,后来发现ip网络摄像头,距离能保证,但是涉及到wince的驱动等问题,可以通过ie浏览,但是客户需求是应用程序的某一部分界面显示摄像头监控图形,以及一些其他的传感器检测结果及控制?
不知道开发难度有多大,以及是否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cmos摄像头
网络摄像头
应用程序
wince
开发

网友A:
既然网络摄像头能满足你的距离需求,且IE可以实现浏览相关设想信息,用应用软件 也可以吧,关键是应用层的问题,多找找对应资料参考下。
另外你的摄像与监控的性能要求 以及图像的分辨率多少啊?
每秒最少需要多少帧图像、每帧图像是多少分辨率,
从而确定你的板子对应的网络通讯的带宽是否能满足?
MARK,

网友B:
USB+中继USB+中继

网友C:
没有现成方案的话,开发难度很大

网友D:
板子本身提供了,10m网卡,能满足需要。
usb中继可能性很小,网络摄像头,在工业上应用不多,而且他好像只提供了网络ie访问,也就是直接打开其ip来连接,如果要使用应用软件,我该如何实现?

网友E:
模拟信号的摄像头估计可以。
15m不算远,
在板子上搞个芯片转换再接camera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