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 Flash分区的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在烧写Eboot之前需要对NandFlash进行分区吗,如果需要,该如何进行分区!

网友A:
一般在烧写之前都是要重建flash分区的,具体做法可以看看帮助文档

网友:
用mut-bin的话在EBOOT阶段要做BINFS,其它的FAT分区在OS启动的时候进行分区就行了

网友:
烧写Eboot之前不需要对NandFlash进行分区

网友:
烧写Eboot之前可以不需要对NandFlash进行分区,但是是不是一定不需要,这个就不清楚了?在烧写NK.bin之后格式化Nand Flash,再创建系统分区(NK.bin 所占用的NandFlash 空间,BINFS 格式,为只读)和用户分区(对应于WinCE启动后的ResidentFlash 目录,FAT 格式,可读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在烧写之前都是要重建flash分区的,具体做法可以看看帮助文档

帮助文档,能不能发一个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