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串口编程

楼主:
evc新手入门,现有例程如下,运行后可以实现发送(1234!),请问如何实现接收PC发送的数据,请不吝赐教!

定义的串口类

CCESerial::CCESerial()
{
        m_nKillRxThread = 0;
        m_hSer = INVALID_HANDLE_VALUE;

        m_lDatLen = 0;
}

CCESerial::~CCESerial()
{

}

DWORD WINAPI CCESerial::ReceiveThreadFunc(LPVOID lparam)
{
        CCESerial *lpSerial = (CCESerial*)lparam;
        DWORD     dwEvtMask, dwReadError;
        COMSTAT          cmStat;
        ULONG     nWillLen;

        SetCommMask( lpSerial->m_hSer, EV_RXCHAR|EV_ERR  );
        for( ; ; )
        {
                if( WaitCommEvent( lpSerial->m_hSer, &dwEvtMask, NULL ) )
                {
                        SetCommMask( lpSerial->m_hSer, EV_RXCHAR|EV_ERR );
                        // get how many data available in receive buffer
                        if( dwEvtMask & EV_RXCHAR )
                        {
                                ClearCommError( lpSerial->m_hSer, &dwReadError, &cmStat );        //取接收数据长度信息
                                nWillLen = cmStat.cbInQue;
                                if( nWillLen <=0 )
                                        continue;

                                lpSerial->m_lDatLen = 0;
                                ReadFile( lpSerial->m_hSer, lpSerial->DatBuf, nWillLen, &lpSerial->m_lDatLen, 0 );

                                if( lpSerial->m_lDatLen>0 )
                                {
                                        // 调用回调函数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lpSerial->OnReceive( );
                                }
                        }
                        else if( dwEvtMask & EV_ERR )
                        {
                                // 清错误标志
                                ClearCommError( lpSerial->m_hSer, &dwReadError, &cmStat );
                                lpSerial->OnError( );
                        }

                }

                if( WaitForSingleObject( lpSerial->m_hKillRxThreadEvent, 0 ) == WAIT_OBJECT_0)
                {
                        SetEvent( lpSerial->m_hReceiveCloseEvent );
                        break;
                }

        }
        return 0;
}

void CCESerial::CloseReceiveThread()
{

}

BOOL CCESerial::OpenPort( UINT PortNo, UINT Baud, UCHAR Parity, UINT Databits, UINT Stopbits )
{
        TCHAR             szPort[20];
    DCB                         dcb;
        COMMTIMEOUTS SerTimeouts;

        // 已经打开的话,直接返回
        if (m_hSer != INVALID_HANDLE_VALUE)
        {
                return TRUE;
        }

        //设置串口名称
        wsprintf(szPort, L"COM%d:", PortNo);
        m_hSer = CreateFile( szPort,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0, 0, OPEN_EXISTING, 0, 0);

        if( m_hSer == INVALID_HANDLE_VALUE)
        {
                return FALSE;
        }

    GetCommState( m_hSer, &dcb );
    // Purge any pending characters in the serial port.
    PurgeComm(m_hSer, (PURGE_TXABORT | PURGE_RXABORT | PURGE_TXCLEAR | PURGE_RXCLEAR));

    //
    // Fill in the device control block.
    //
        // 修改相关参数
    dcb.BaudRate = Baud;
    dcb.ByteSize = Databits;
        switch( Parity )
        {
                case 'N':
                case 'n':
                        dcb.Parity = NOPARITY;
                        break;
                case 'O':
                case 'o':
                        dcb.Parity = ODDPARITY;
                        break;
                case 'E':
                case 'e':
                        dcb.Parity = EVENPARITY;
                        break;
        }
    dcb.StopBits = ONESTOPBIT;
    // Set the new serial port configuration.
        // 再设置回串口驱动
   SetCommState(m_hSer, &dcb);

        // 读取当前超时参数结构
        GetCommTimeouts( m_hSer, &SerTimeouts );

        // 修改相关参数...
        SerTimeouts.ReadIntervalTimeout = 4;
        SerTimeouts.ReadTotalTimeoutConstant = 0;
        SerTimeouts.ReadTotalTimeoutMultiplier = 0;
        SerTimeouts.WriteTotalTimeoutConstant = 0;
        SerTimeouts.WriteTotalTimeoutMultiplier = 0;
        // 再设置回串口驱动
        SetCommTimeouts( m_hSer, &SerTimeouts );

        m_hReceiveCloseEvent = CreateEvent(NULL,TRUE,FALSE,NULL);
        m_hKillRxThreadEvent = CreateEvent(NULL,TRUE,FALSE,NULL);
        m_nKillRxThread = 0;

        // 创建串口的接收线程
    m_hReceiveThread = CreateThread( NULL,0, ReceiveThreadFunc, this, 0, NULL );
        if( m_hReceiveThread == INVALID_HANDLE_VALUE)
        {
                CloseHandle( m_hSer );
                m_hSer = INVALID_HANDLE_VALUE;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DWORD CCESerial::WritePort( char *Buf, int len )
{
    DWORD dwLen;

    // Send this character to the serial port.
        dwLen = 0;
        if( m_hSer==INVALID_HANDLE_VALUE )
                return 0;
    WriteFile( m_hSer, Buf, len, &dwLen, NULL);
        return dwLen;
}

BOOL CCESerial::ClosePort()
{
        BOOL  bResulte;
        m_nKillRxThread = 1;
        SetEvent( m_hKillRxThreadEvent );
        // 设置所有事件无效
        SetCommMask( m_hSer, 0 );
        // 清空所有将要读取的数据
        PurgeComm( m_hSer, PURGE_RXCLEAR );
        WaitForSingleObject( m_hReceiveCloseEvent, 2000 );
    bResulte = TerminateThread( m_hReceiveThread, 0 );
        m_nKillRxThread = 0;
        CloseHandle( m_hSer );
        m_hSer = INVALID_HANDLE_VALUE;
        return TRUE;
}

主程序文件:

static void CALLBACK OnReceive( );
static void CALLBACK OnError( );

class CCESerial  ceSer;

int    type;
ULONG  ReceiveLen;
ULONG  SendLen;

int WINAPI WinMain(        HINSTANCE hInstance,
                                        HINSTANCE hPrevInstance,
                                        LPTSTR    lpCmdLine,
                                        int       nCmdShow)
{
        // TODO: Place code here.
        int                i1, PortNum, Baud;
        BOOL    bResult;
//        ULONG   WaitReturn;
        char    str[100];

        // Start & Init LCD
//        type = LCD_Init( LCD_12864 );
        type = LCD_Init( LCD_AUTO );
        if( type>0 )
        {
                LCD_WriteString( 8, 0, "step2 v1.0", 1 );
        }

        PortNum = 2;
        Baud = 9600;
        i1 = wcslen( lpCmdLine );
        if( i1>0 )
        {
                wcstombs( str, lpCmdLine, i1 );
                sscanf( str, "%d %d", &PortNum, &Baud );
        }

        printf( "PortNum: %d Baud: %d\r\n", PortNum, Baud );

        bResult = ceSer.OpenPort( PortNum, Baud, 'n', 8, 1 );
        if( bResult==FALSE )
                return -1;

    strcpy( str, "1234!" );
        i1 = strlen( str );
        ceSer.WritePort( str, i1 );

    ceSer.OnReceive = OnReceive;
    ceSer.OnError = OnError;
    ReceiveLen = 0;
    SendLen = 0;

        for( ; ; )
        {
            sleep(100)                ;
        }

        ceSer.ClosePort( );
        return 0;
}

void CALLBACK OnReceive( )
{
        char   str[100];
        DWORD  dwlen;

        ReceiveLen += ceSer.m_lDatLen;
        dwlen = ceSer.WritePort( ceSer.DatBuf, ceSer.m_lDatLen );
        SendLen += dwlen;
        if( type>0 )
        {
                sprintf( str, "RCV: %ld    ", ReceiveLen );
                LCD_WriteString( 8, 16, str, 1 );
                sprintf( str, "Send: %ld   ", SendLen );
                LCD_WriteString( 8, 32, str, 1 );
        }
}

void CALLBACK OnError( )
{
        if( type>0 )
        {
                LCD_WriteString( 8, 32, "Serial Err!", 1 );
        }
}

网友:
发送与接收是相类似的,可以用ReadFile

网友:
static void CALLBACK OnReceive( );
static void CALLBACK OnError( );

这里是不是准备好接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