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QLite中文乱码问题

楼主:
用evc编写应用程序,开发数据库管理系统。设置encoding为UTF-8,能够插入中文数据,用SQLite Expert Personal看数据库,中文正常。别的程序查询数据库,并显示于EDIT控件中,正常。但是使用list control 控件,查询数据库,显示控件上,出现了中文乱码的问题,请教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应该还是编码的问题,

再尝试一下改变编码设置方面的测试

网友:
乱码一般都与编码有关,在编码问题上发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编码的问题,

再尝试一下改变编码设置方面的测试

我确定了错误的地方,就是在读数据库数据(UTF-8)显示在list control控件是,list控件如果读到的数据为UTF-16的,就正确了,所以我需要解决的事情就是,读数据库数据(UTF-8),转换为UTF-16,然后显示,应该就ok了。
继续研究,acmain_chm,有好的建议请指点哈~~~~下面是出问题的代码段
void CKLMDlg::OnRefresh()
{
    int i = 0 ;
    int nrow = 0, ncolumn = 0;
    char **azResult=NULL; //二维数组存放结果
char *zErrMsg = 0;
    int index,j;
    int nItem;
    int result;
    CListCtrl * pListCtrl = (CListCtrl*)GetDlgItem(IDC_LIST2);
    CRect rt;
    pListCtrl->GetClientRect(&rt);
    char *sql = "SELECT * FROM Fault";
/****************************************************************************************************************/
    result=sqlite3_get_table( db , sql , &azResult , &nrow , &ncolumn,&zErrMsg );
    index = ncolumn;
    pListCtrl->DeleteAllItems();
    for( i = 0; i < nrow ; i++ )
{
        for( j = 0 ; j < ncolumn; j++ )
{
CString str(azResult[index]);
if(j==0)
    nItem = pListCtrl->InsertItem(i, str); // 插入第一列
else
pListCtrl->SetItemText(nItem, j, str); // 插入第二列
                ++index;
        }

    }
sqlite3_free_table( azResult ); //释放掉 azResult 的内存空间
/****************************************************************************************************************/
}

网友B:
wince上面不都是那个Unicode吗???你怎么看得了UTF-8呢?你在哪里看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ce上面不都是那个Unicode吗???你怎么看得了UTF-8呢?你在哪里看的啊??

你可以用管理工具 SQLite Expert personal 看数据库的各种信息

网友C:
中文乱码的问题解决了,问题出在编码上。数据库为UTF-8,list control 显示的为UTF-16,所以要进行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文乱码的问题解决了,问题出在编码上。数据库为UTF-8,list control 显示的为UTF-16,所以要进行转换。
请问怎么转换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中文乱码的问题解决了,问题出在编码上。数据库为UTF-8,list control 显示的为UTF-16,所以要进行转换。
请问怎么转换呀?

CString str(azResult[index]);
DWORD dwNum = MultiByteToWideChar (CP_UTF8, 0, azResult[index], -1, NULL, 0);
wchar_t *pwText;
pwText = new wchar_t[dwNum];
MultiByteToWideChar (CP_UTF8, 0, azResult[index], -1, (LPWSTR)pwText, dwNum);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中文乱码的问题解决了,问题出在编码上。数据库为UTF-8,list control 显示的为UTF-16,所以要进行转换。
请问怎么转换呀?

CString str(azResult[index]);
DWORD dwNum = MultiByteToWideChar (CP_U……
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中文乱码的问题解决了,问题出在编码上。数据库为UTF-8,list control 显示的为UTF-16,所以要进行转换。
请问怎么转换呀?

CString str(azResult[index]);
DWORD dwNum = MultiByteToWideChar (CP_U……
请问一下, ccombobox也是用的utf-16编码吗?我在ccombobox下显示的也是乱码啊?

网友:
哎,没人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