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框不能输入中文

楼主:
为什么运行时文本框中不能输入中文???只能输入英文?

网友A:
需要中文输入法,才可以输入中文的。

网友B:
在你的工程下,选择属性,把语言设成中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中文输入法,才可以输入中文的。

怎么加中文输入法啊?大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你的工程下,选择属性,把语言设成中文

能显示中文,但是不能输入中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需要中文输入法,才可以输入中文的。

怎么加中文输入法啊?大侠

需要下载一些第三方组件的吧

网友:
加上MS提供的拼音输入法就OK啦

当然第三方的也行,例如捷通的手写输入法

网友:
我在Emulator中运行一个程序,弹出的窗口不能输入中文,怎么添加输入法呢?

网友:
1, 如果没有中文安装包就输入不了,
2, Emulator限制比较多

网友:
http://blog.eeworld.net/lyx_wq/archive/2009/11/05/4772336.aspx
我今天看你的帖子后刚做过,可以实现。PB自带的输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