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历文件夹

楼主:
遍历某一文件夹下面的所有文件及其子文件夹,并生成目录树,该怎么做?
看到说要用 FindFirstFile, FindNextFile, FindClose.
但是不会用啊, 请大家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ListDir()
{
FindFirstFile
while ()
{
  // 如果是目录的话,., .. 除外,调用ListDir();、
  // 如果不是就是文件了

  FindNextFile
}
FindClose
}

网友:
ultrapro 大哥 ,
能不能说详细点。  . 或者 .. 代表什么?
能不能遍历某一特定格式的文件?
比如遍历某个文件夹下 .txt 格式的文件````

网友A:
1. .是当前目录 .. 是上一级目录
2. lpFileName 就是你 找的,看看MSDN说明
HANDLE FindFirstFile(
  LPCTSTR lpFileName,
  LPWIN32_FIND_DATA lpFindFileData
);
FindFirstFile(L"*.txt");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是当前目录 .. 是上一级目录
2. lpFileName 就是你 找的,看看MSDN说明
HANDLE FindFirstFile(
  LPCTSTR lpFileName,
  LPWIN32_FIND_DATA lpFindFileData
);
FindFirstFile(L"*.txt");

这样就不会列出其他目录了,只有文件了。

网友:
我有点地方不理解
如果把文件夹 1 中的子文件夹 1_1 中的文件遍历完了之后,
此时它会自动回到文件夹 1 中去遍历其它的文件夹(比如1_2, 1_3)吗?
如果是的话,怎么判断它把文件夹 1_1 中的文件遍历完了?

网友:
上面的循环只能列出一个目录下的文件和目录,对于目录递归处理吧,我认为我已经说的很明白了

网友:
生成目录树?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干点苦力攒点分

BOOL CopyFolderFiles(TCHAR *szSrcFolder, TCHAR *szDestFolder)
{
        WIN32_FIND_DATA fd;
        HANDLE hFind;
        TCHAR src[128];
        TCHAR str1[128];
        TCHAR str2[128];

        _stprintf(src, TEXT("%s\\*.*"), szSrcFolder);
        hFind=FindFirstFile(src,&fd); //寻找第一个文件
        if(hFind!=INVALID_HANDLE_VALUE)
        {
                do{
                        _stprintf(str1, TEXT("%s\\%s"), szDestFolder, fd.cFileName);
                        _stprintf(str2, TEXT("%s\\%s"), szSrcFolder, fd.cFileName);
                        if(fd.dwFileAttributes==FILE_ATTRIBUTE_DIRECTORY) //判断是否文件夹
                        {
                //目标文件夹不存在,创建新子文件夹。
                if (FindFirstFile(str1,&fd) == INVALID_HANDLE_VALUE)
                {
                                    CreateDirectory(str1,NULL);
                }
                                CopyFolderFiles(str2, str1); //采用递归查找子文件下的文件
                        }
                        else
                        {
                                CopyFile(str2, str1, true);           //If already exist, skip copy the file
                        }

                }while(FindNextFile(hFind,&fd)); //查找是否存在下一个文件
        }
        else
        {
           //源文件夹为空,返回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网友:
这种东西其实baidu一下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