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ivi 移植的问题

楼主:
我借了块班子,但没有光盘了,所以没有了VIVI的源代码了
我下了个VIVI的代码,用的DM9000, 而我板子上用的是CS8900

8900的驱动VIVI的目录有了也

现在VIVI 编译后,默认的是用DM9000,我要修改哪些地方?才能让他默认为CS8900呢??

网友:
我使用的FFT-2410开发板,没有VIVI 的原代码,只提供了可烧写文件

开发板上用的CS8900网络片
于是我修改过了,autoconf.h,config.h文件中 关于dm9000的宏定义都屏蔽了
把CS8900的 宏定义都打开了,按理说CS8900的文件应该参与编译

现在我下载了VIVI,编译后,声成一个VIVI,烧入开发板后,
在VIVI的命令提示行下,通过串口方式都没问题

但用到TFTP方式下载,就报错误:

vivi> net tftp 192.168.1.41 0x30000 kernel
dm9000 not found at 0x19000300 id: 0x09090909
could not establish link
??????????????????????????
提示信息在dm9000x.c文件dm9000_probe()函数中
dm9000_probe(void)
{
u32 id_val;
id_val = DM9000_ior(DM9000_VIDL);
id_val |= DM9000_ior(DM9000_VIDH) << 8;
id_val |= DM9000_ior(DM9000_PIDL) << 16;
id_val |= DM9000_ior(DM9000_PIDH) << 24;
if (id_val == DM9000_ID) {
  printk("dm9000 i/o: 0x%x, id: 0x%x \n", CONFIG_DM9000_BASE,
         id_val);
  return 0;
} else {
  printk("dm9000 not found at 0x%08x id: 0x%08x\n",
         CONFIG_DM9000_BASE, id_val);
  return -1;
}
}
就是说还是把 DM9000编译到内核了???

请教,在VIVI里需要修改哪些地方才能使CS8900 被编译到内核呢??

网友:
Makefile文件 部分的内容

VIVI目录下的 Makefile文件(部分,只列了和网络有关的)
#DRIVERS-$(CONFIG_DRIVER_CS8900) += drivers/net/netdev_cs89.lo
#DRIVERS-$(CONFIG_DRIVER_CS8900) += drivers/net/netdev.o
#DRIVERS-$(CONFIG_DRIVER_DM9000) += drivers/net/netdev.o
#DRIVERS-$(CONFIG_DRIVER_DM9000) += drivers/net/netdev_dm9k.lo
DRIVERS-$(CONFIG_NETWORK) += drivers/net/netdev.o
DRIVERS-$(CONFIG_CMD_VGA) += drivers/vga/vgadev.o

drivers/net 目录下的 makefile 如下:
O_TARGET                := netdev.o

obj-y :=
ifeq ($(CONFIG_DRIVER_DM9000),y)
    obj-y += dm9000x.o
else
  ifeq ($(CONFIG_DRIVER_CS8900),y)
    obj-y += cs8900.o
  endif
endif

include $(TOPDIR)/Rules.make

按理说,我把有关 DM9000的宏定义都给关了,而CS8900都开了,应该 CS8900参与编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