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HEX转化成压缩BCD码的算法

楼主:
例如有一个unisigned int x 一个uchar y[3]
要把X转化成压缩BCD码放到Y中
这个8位机没BCD相关指令,没有乘除法指令,
只有加减,带进位加减,移位等常用指令,
有做过的给个合适的算法,谢谢了

网友:
BIN转BCD,就是不停做除以10的运算. 既然处理器没有除法,那就首先实现除法

网友:
网上有很多这样的现在源代码。
除法就是采用移位指令来实现。

楼主可以看看:
http://www.avrw.com/article/art_107_3613.htm

几种码制之间的转换 BCD HEX BIN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此宏定义摘自51bbs Youth发表***/
#define LongToBin(n) \
(\
((n >> 21) & 0x80) | \
((n >> 18) & 0x40) | \
((n >> 15) & 0x20) | \
((n >> 12) & 0x10) | \
((n >> 9) & 0x08) | \
((n >> 6) & 0x04) | \
((n >> 3) & 0x02) | \
((n ) & 0x01) \
)

#define Bin(n) LongToBin(0x##n##l)

/********** HEX转BCD******/
/***bcd_data(<0x255,>0)***/
unsigned char BCD2HEX(unsigned int bcd_data)
{
    unsigned char temp;
    temp=((bcd_data>>8)*100)|((bcd_data>>4)*10)|(bcd_data&0x0f);
    return temp;
}
/********** HEX转BCD******/
/***hex_data(<0xff,>0)****/
unsigned int HEX2BCD(unsigned char hex_data)
{
    unsigned int bcd_data;
    unsigned char temp;
    temp=hex_data%100;
    bcd_data=((unsigned int)hex_data)/100<<8;
    bcd_data=bcd_data|temp/10<<4;
    bcd_data=bcd_data|temp%10;
    return bcd_data;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c;

  c= Bin(10101001);  // then c = 0xA9
  c=BCD2HEX(0x255);  //255 转成HEX为0xff
  c=HEX2BCD(0xff);    //0xff 转成BCD码为 255
}

还有很多,楼主自己搜索下、

网友:
这个应该就可以了

unsigned int x1;        //外部变量
void HEX2BCD(unsigned int x,unsigned char y[3])
{
    unsigned char i =0;
    x1 =x;
    y[2] =  get(10000);
    y[1] =  get(1000) <<4;
    y[1] += get(100);
    y[0] =  get(10) <<4;
    y[0] += xl;
}

unsigned char get(unsigned int da)
{
    unsigned char i=0;
    while(x1 > da)
    {
        x1 -=da;
        i++;
    }
    return i;
}

网友:
这样的代码太多了,楼主一搜就一大堆的

网友:
以前写的一个,没有很好验证过,楼主不介意就帮忙验证一下吧。记得告诉验证结果啊。

/*
****************************************************************************************************
* Function Name   : Hex_To_Dec
* Description     : 十六进制向十进制转换
* Arguments       : hex     - 待转换的十六进制数
*                   dec     - 十进制数存储区(BCD压缩格式)
*                   len     - 十进制最大长度
* Returns         : 0       - 正常
*                   1       - 十进制数存储区过小
****************************************************************************************************
*/
#define DEC(hex)    (((hex / 10) << 4) + (hex % 10))
uint8 Hex_To_Dec(uint32 hex,uint8 dec[],uint16 len)
{
    uint8   temp;
    uint8   pdec = dec;

    while(0 != hex)
    {
        if(0 == len)
        {
            return(1);
        }

        len--;
        temp = hex % 100;
        hex /= 100;
       *pdec++ = DEC(temp);
    }
    for(;len>0;len--)
    {
        *pdec++ = 0x00;
    }
    return(0);
}

网友:
懒得验证了,把汇编版的除法写出来就没什么大问题了
/10000,得到结果余数,再把余数/1000,得到结果和余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