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WinCE的关机函数

楼主:
是哪个函数啦?

网友:
winCE好像只有挂机的功能,要完全关机的话需要硬件上支持.我以前做了一个项目中是采用了两个IO口来实现的,一个用于检测一个执行关机.长按3秒关机,短按是挂起.实现挂机的函数是PowerOffSystem()

网友:
其实关机函数就是通过一个IO来控制电源芯片,

电源芯片不工作了,就关机了。

网友A:
可以用IOCTROL实现的,在KERNEL里面提供,而且要BSP支持,SetSystemPowerState有些BSP没有实现该接口,那也是不行的。一般是要调用到驱动里面OEMPowerOff()这个函数,所以,要在这个函数面实现电源
切断的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IOCTROL实现的,在KERNEL里面提供,而且要BSP支持,SetSystemPowerState有些BSP没有实现该接口,那也是不行的。一般是要调用到驱动里面OEMPowerOff()这个函数,所以,要在这个函数面实现电源
切断的操作

OEMPowerOff()这个函数是 挂起系统的时候调用的。
挂起不是关机。这函数我上周刚弄过。

网友B:
早的CE版本用PowerOffSystem,现在用SetSystemPowerState
无论是关机还是进休眠,一般都需要对文件系统等进行处理,对CPU的一些状态进行保存,不会直接断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早的CE版本用PowerOffSystem,现在用SetSystemPowerState
无论是关机还是进休眠,一般都需要对文件系统等进行处理,对CPU的一些状态进行保存,不会直接断电的

对,这个关机首先是通过电源管理,会调用驱动一些电源管理相关函数的。我现在直接断电了,以后再搞回来吧。以前 2440 4.2BSP使用的是PowerOffSystem函数。

网友:
一般的BSP中的pwrbutton驱动中都有示例的,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关机函数是不能切断电源的,就算CPU不工作了,电源芯片以及一些外围设备还是有功耗,不知道楼主的需求是什么?

网友:
我在PowerButton驱动中加入SetSystemPowerState( NULL, POWER_STATE_OFF, POWER_FORCE );
就会打印如下的信息,然后屏幕就像挂起的样子,貌似没有什么区别。那我什么时候切断整个硬件上的电源合适呢?

PWR_IST: pPWR->State = 0x2
PMGET! System Power state is 'on', flags 0x00010000
>>>>>>>>>>>>>>>>>>> state == on <<<<<<<<<<<<<<<<<<<
!!!!!!!!!!!! BACKLIGHT OFF !!!!!!!!!!!!
BAK: IOCTL_POWER_SET: D4
CAMERA: CIS_PowerDown
CamClockOn = 0
CIS: IOCTL_POWER_SET: D4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f4 - device 0x0101 func 61
HW_USBClocks::D4
CAMERA: CIS_PowerDown
CamClockOn = 0
WAVEDEV::HardwareContext::PowerDown
PCF: HW_PowerDown

网友:
挂起也是一样的信息,怎么回事啊。晕倒,那我还不如直接断电呢。
BAK: IOCTL_POWER_SET: D4
CAMERA: CIS_PowerDown
CamClockOn = 0
CIS: IOCTL_POWER_SET: D4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f4 - device 0x0101 func 61
HW_USBClocks::D4
CAMERA: CIS_PowerDown
CamClockOn = 0
WAVEDEV::HardwareContext::PowerDown
PCF: HW_PowerDown

网友C:
我刚才试过了PowerOffSystem这个函数和SetSystemPowerState( NULL, POWER_STATE_OFF, POWER_FORCE ); 效果是一样的
同样会去调用OEMPowerOff函数——休眠也是调用这个函数实现的!

那怎么实现关机呢?为了关机安全,我觉得在PowerButton驱动里面弄一个全局变量,然后在OAL里面引用,这样就可以区分是休眠还是关机了。

网友D:
现在我想问一下什么条件下可以实现软件控制电源断电,也就是真正的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我想问一下什么条件下可以实现软件控制电源断电,也就是真正的关机

关掉供电芯片即可。

网友:
记下来,下回可以用这个关手机了hehe

网友:
其实手机也没有切断电源——从以前的老手机拔下电池就要重新设定时间就可以看出来。

手机估计那个所谓关机键应该是深度休眠而已。

那我们的PDA完全可以实现深度休眠即可吧。断电直接装个总开关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刚才试过了PowerOffSystem这个函数和SetSystemPowerState( NULL, POWER_STATE_OFF, POWER_FORCE ); 效果是一样的
同样会去调用OEMPowerOff函数——休眠也是调用这个函数实现的!

那怎么实现关机呢?为了关机安全,我觉得在PowerButton驱动里面弄一个全局变量,然后在OAL里面引用,这样就可以区分是休眠还是关机了。

晕,这样是不行的。

OAL下的lib不能和DLL共享的。我想电源管理一定有特殊的标志的。请了解的,指点一下。哈哈

两个DLL驱动中如何共享一个变量?——这个怎么做的呢?很想了解一下啊。

网友E:
那个我买了个万和的导航仪   WinCE界面是开放出来的
但是只能在它的那个自带的导航仪的程序开启的时候按电源键才能选择关机,
如果我只进WinCE界面再按电源键的话是没任何反应的,
所以我想所谓的IO口控制电源芯片,它的那个驱动里肯定已经完成的,
但是我不知道如何调用,我的目的是自己写个CE程序放在WinCE桌面上,想关机点一下图标就可了,
不知道各位高手有个见解?

网友:
找厂家问问,只能这样了

网友:
SetSystemPowerState(NULL, POWER_STATE_SUSPEND, POWER_FORCE); 函数吧
在reset 和suspend  按键的驱动里面就用的是这个。
------
我在应用程序里面也可以用这个实现关机、重启、休眠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我买了个万和的导航仪  WinCE界面是开放出来的
但是只能在它的那个自带的导航仪的程序开启的时候按电源键才能选择关机,
如果我只进WinCE界面再按电源键的话是没任何反应的,
所以我想所谓的IO口控制电源芯片,它的那个驱动里肯定已经完成的,
但是我不知道如何调用,我的目的是自己写个CE程序放在WinCE桌面上,想关机点一下图标就可了,
不知道各位高手有个见解?

你想通过自已的应用程序控制关机的话必需知道他关机的接口函数,问问厂家的软件工程师或许会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C:
.....
两个DLL驱动中如何共享一个变量?——这个怎么做的呢?很想了解一下啊。

我目前是采用访问同一个变量地址来操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C:
.....
两个DLL驱动中如何共享一个变量?——这个怎么做的呢?很想了解一下啊。
我目前是采用访问同一个变量地址来操作的。

怎么做,指针就行?我试试。

网友:
实际上所以的关机函数都是依赖OAL层的实现,所以要实现你的要求,首先要确定你关机的目的,比如要关闭那些设备和电源等,然后根据你的OAL实现的功能来确定你要调用的函数。

网友:
非常雷人。

我想用SetSystemPowerState( NULL, POWER_STATE_OFF, POWER_FORCE );
在OEMPowerOff里面
加入

RETAILMSG(1, (TEXT("PowerOffSystem!Test@gooogleman\r\n")));
//v_pIOPregs->GPFDAT&=(~(1<<5));        // directly cut off power
pIOPort->GPFDAT&=(~(1<<5));        // directly cut off power

想让系统关机,但是居然关不了,只是挂起了。

我记得4.2BSP是这样的。咋5.0就不行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雷人。

我想用SetSystemPowerState( NULL, POWER_STATE_OFF, POWER_FORCE );
在OEMPowerOff里面
加入

RETAILMSG(1, (TEXT("PowerOffSystem!Test@gooogleman\r\n")));
//v_pIOPregs->GPFDAT&=(~(1 < <5)); // directly cut off power
pIOPort->GPFDAT&=(~(1 < <5)); // directly cut off power

想让系统关机,但是居然关不了,只是挂起了。

我记得4.2BSP是这样的。咋5.0就不行了呢。

搞定。

原来PM会导致一些寄存器不是原来的值了,所以必须重新设置GPFCON寄存器才行的。
pIOPort->GPFCON=0x000055aa;

这样就能把电断了。

楼主就这么干了。我觉得要做好电就是要弄个方法把挂起和关机分清楚。

(*^__^*) 嘻嘻……楼主借你的宝地,涂鸦了,别介意啊。

网友:
这正是我想知道的关机而不是待机

网友:
我在4楼说过了,是要在OEMPowerOff()里面实现切断电源的IO操作的

网友:
关机和挂起它们最根本的区别就是:是否要disable掉所有的唤醒源!二者走的流程其实是一样的。

关机的时候先disable唤醒源,然后调用SetSystemPowerState或者PowerOffSystem,最后在OAL中检测唤醒源是否全部disable,如果是则切断电源(前提是硬件支持),如果唤醒源还存在,说明是suspend操作,直接进入睡眠就行。

网友:
http://192e.eicp.net/e/tool/gfen?n=q4901556  里面有!~~~~~~~~~~~~~~~~~

网友:
我来看一看的,好像帮不了什么忙。

网友:
学到好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