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iPhone的多点触摸屏是咋实现的吗

楼主:
红外?压感?还是什么技术?具体怎么实现的?

网友:
压感加软件手势识别吧~
猜测~

网友:
也想知道

网友:
没用过。
一般触摸屏好像只支持同时显示一个点,多于一个点就完了,所以普通结构设计需要注意压屏的问题。

要支持多点,至少触摸屏必须有这样的结构,能响应多个点的按下,并且能准确采集每个点的位置。

至于软件,架构容易,只是工作量会大些。
驱动仅仅是将触摸的点往上送。
应用判断这些点是否满足特定“手势”的定义,满足则运行什么,不满足则如何处理。

网友A:
关键是它如何进行多点同时采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它如何进行多点同时采样?

不可能同时的,估计是定时器扫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它如何进行多点同时采样?

不可能同时的,估计是定时器扫描的。

倒不一定是同时,我的意思是多点按下时如何采样